[家电] 拆个子弹头插排吧,看看真假

楼主(2022-10-03):
子弹头在我们这号称能和公牛掰掰手腕的大品牌,当然山寨的也多,这个就是存了好几年一直没法拆开的插排(凸十字螺丝),今天灵光一现,为什么不用U字螺丝批头呢,螺丝不紧一下就拆开了,看看里面怎么感觉那么山寨呢,地线都没有接,线材竟然一拉就断,里面都氧化称粉末了,最离谱的竟然是,触点是铁的,哎,扔垃圾堆吧,太失望了,本来还想抢救一下来着
感谢观看

网友:
这货没人造假自己就够假的

网友A:
这货还有人造假?估计造假的人一不小心就造成品质更好的偏真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还有人造假?估计造假的人一不小心就造成品质更好的偏真货了!

我以前还感觉这个很好,买插排就选子弹头的。。。还给别人推荐。。。

网友:
这货拆开看看就不敢用了

网友:
子弹头重来不碰

网友:
应该是真的,十几年前的插排都这样。

网友B:
十多年前子弹头插线板卖得很火,但它就是这样的做工,当时没有什么好质量的品牌,或者说价格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多年前子弹头插线板卖得很火,但它就是这样的做工,当时没有什么好质量的品牌,或者说价格很贵。 ...

以后还是多看看拆解再买吧,这做工也太寒碜了,比起杂牌都不如

网友:
绝对真货!绝对真货!

网友:
还是九几年日本拆机插排用料好,可惜零几年开始涨价。

网友:
10年前的低端货,为了节省成本,质量不过如此。

网友C:
就这还需要造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还需要造假

子弹头一生黑

网友:
子弹头一生黑

网友:
子弹头一般

网友:
还不知道有这品牌的排插。

网友:
以前有个,就是从开关那里裂开了

网友:
我手上的子弹头插排可不是这样的,这线是铝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