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目博士水平仪

楼主(2022-10-03):
家里装修买的便宜货,好像是60多,装修完了,打理下,拆开看看

触摸开关,分别是水平线,垂直线,亮度与报警开关

电源开关

电池

电池充电孔

标尺

细调旋钮

推拉式电池,方便

垂直按键

测试

拆下电池

电池电极接口

加紧力度刚好

拆下机身螺丝

旋钮上的螺丝也要拆下来

拿掉机壳

里面是触摸板子

机身结构挺有意思

细铜线连接

旋转轴承

调节螺丝

电池内部

改电池:改目博士水平仪电池为力神18650,增加保护板,tp4056充电

网友:
装修购买的工具少不了,用着方便

网友:
差点看成博世哈哈哈

网友:
绿线的不错,我的是红的

网友:
比我的好多了,能微调,触摸按键,绿色线。我的是红线,拨动开关,手动调方向

网友:
做工有待改进

网友:
好像多装修的,都在用,,,,,,,,,

网友:
还真没见过里边啥样呢

网友A:
怎么知道是平的

网友:
我在拼夕夕买个几块钱一个电池充满电没用饿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知道是平的

调整螺丝角度设定,超过3度就短路导通了,然后报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整螺丝角度设定,超过3度就短路导通了,然后报警

哦,原来是这样

网友:
这样的电池设计,还不如一个18650电池仓

网友:
好像多装修的,都在用

网友:
家里放一个用的上

网友:
这东西怎么校准?

网友:
红线绿线水平仪,绿的更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