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初次拆解海信32K11液晶电视

楼主(2022-10-03):
从废品点花50元收回一海信32K11液晶电视,当时目测屏幕没有大的问题,但有几条小划痕,即使屏有问题也没关系,拿来练手完再卖废品就是了,花小钱获取动手实践的机会。

电源和背光合一,有机械开关,当时试机时没反应还以为是电源坏掉了,打开后可才明白。

上电后屏幕一闪,测试12v正常,测试背光红黑压降为0,蓝白31v,去掉背光插座,开机测得一组瞬间有200v多,一组190v多,判定灯条故障了,如果屏是完美屏的花还想换灯条,包邮接近40,这个就散了。

12v和135v

主板,

从后面掰开卡子就取下来了,居然分离了。在之前拆修过液晶显示器,好像有的不分开。

当时就感觉这个屏比较重,现在明白了,有块大的有机塑料板,和之前拆的液晶显示器一样。

只有下侧有灯条,分两段

有个灯珠发黑了,这就是故障点。

楼主:
每个半截灯条有45个灯珠,是不是最少要上下侧都有灯条屏幕才均匀,单条的话电流必定要大,我之前拆的老显示器,虽然是CCFL灯管的,还上下都有,这货是2010的产品,家电下乡。屏也没有标牌,只有型号,不知道是哪家的产品?

网友:
感谢拆解啊,家里的海信32被电视底下的电蚊香液熏的屏幕好像进油了,还想着拆开擦擦白色的反光板呢,一直没动手

网友:
找个同样封装的LED,换LED就行。

网友A:
6v灯珠 我飞利浦55的自己拆屏换过两次灯珠了 不用换灯条

网友B:
换个led灯珠应该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v灯珠 我飞利浦55的自己拆屏换过两次灯珠了 不用换灯条

淘宝说明写着是 3v  5630灯珠,40灯120v  45灯135v,通用自适应,需要买灯珠和双面胶,灯珠是正白还是冷白?啥样的双面胶?

网友:
换灯珠就应该能修复,朋友赚到了。

网友:
14年的海信42寸前几天挂了,没背光。

楼主:
继续请教坛友:
1、我已经装机了,也没有测量灯条的宽度,也不知道买多宽的双面散热胶带?
2、时间久远了,是不是要全部更换灯珠?否则亮度不一样?

网友:
我从来都是一起换,感觉时间长一点

网友:
现在32寸全新的才几百元。

网友:
灯珠短路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led灯珠应该可以了

我从淘宝上看了下,3v有1w和0.5w两种规格,也不知道选哪种,看了下图纸标120ma,估计选0.5w的。大家说呢?
另外换灯珠后12v串10k电阻接电源板启动\待机端(3.3v)可以吗?

楼主:
昨天偷点空继续搞32K11
灯珠和导热胶带10月8日才到,错过了假期

记录一下

废了九牛二虎的劲,耗时约2小时才弄下来,还用上了热风枪加热,太太难搞了

测量灯珠,好多都明显光衰了,需要全换。

裸奔的铝基板。
-------------------
思索一下:
焊90个灯珠,火候不好掌握,难度太大了,决定退掉灯珠(有退运险),购买成品灯板,但还有没有其他问题也是未知数。

网友C:
楼主先换明显坏掉的那个灯珠看看是不是灯珠问题,这样更容易判断黑屏的原因,否则真的是拆了个寂寞,没事找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先换明显坏掉的那个灯珠看看是不是灯珠问题,这样更容易判断黑屏的原因,否则真的是拆了个寂寞,没事找 ...

有道理,但都拆下了(目测有灯珠黑心了,测试了也确实有问题),要不买个有退运险的灯条吧

网友:
直接换灯条方便,这种灯珠太不好掌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