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 能骑能健身的折叠电动车,短途出行新利器,五轮健身电踏车D1 Pro体验

楼主(2022-10-03):
日常生活中,“最后一公里”是出行领域比较麻烦和让人头疼的一件事,以前我习惯用共享单车,感觉比步行快,比打车方便,但现在的共享单车总有骑车五分钟、还车半小时的尴尬,后来我又尝试过电动滑板,可这种工具载物能力差,没电就只能笨拙地滑行,也不方便。
直到上个月发现了这辆五轮出行(5th Wheel)健身电踏车D1 Pro,我才算找到了一种快捷又方便的短途出行新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五轮健身电踏车D1 Pro还能带来意外收获,它只需要配上一个支架,就可以作为动感单车使用,在家变形健身神器,同时又能给电踏车反向充电,减脂又省电,真是一举两得。

之前我还查了一下五轮出行这个品牌,发现它来自英凡蒂,是家偏技术流的企业,产品主要是电助力自行车、电动滑板车、电动平衡车这类短途出行工具。五轮出行去年开始和华为鸿蒙智联合作,产品加入鸿蒙生态,像是这辆五轮健身电踏车D1 Pro就支持鸿蒙智联,可以与华为手机无缝连接,电踏车上面还有块屏幕,能显示导航信息,并且支持手机来电提醒等功能。

这款电踏车有多达五种配色可以选择,我的这款是雪域白配色,另外还有可可茶金色、耀金黑、陨石蓝、樱花粉这几种选择。

小巧精悍,能屈能伸

第一眼看到五轮健身电踏车D1 Pro,可能很多朋友都会以为这就是辆普通的折叠车,实际上这辆车在整体结构和细节设计上都做了不少优化,不仅有着小巧的身材,收纳取用更方便,而且结构合理,符合人体工学,骑行的舒适度更高,在外出骑行还有室内健身的时候,都不会像普通折叠车那样让人腰酸背痛。

户外骑行时,这辆电踏车既可以通过车辆搭载的力矩传感器识别踩踏力度提供电助力,也可以像普通电动自行车那样纯电行驶,因为它的车身采用了航空及铝镁合金材质,比较轻便,结构设计也很合理,所以骑行时和标准的自行车几乎没有区别,有了电助力的驱动,骑行还会更加省力。

同样是可折叠的结构,五轮健身电踏车D1 Pro用的是磁吸扣设计,真正上手试过之后,我发现它毫不费力就可以折叠和展开,而且不需要借助任何工具。D1 Pro在车把和车梁上有两处磁吸扣,折叠收纳后,车身折叠处会磁吸固定,之后不管是拉着走、放进后备厢,还是上楼都很省事。

仔细看可以发现,在车梁下方有个辅助轮,类似行李箱上那种小滚轮,在电踏车折叠好后,这个小轮子可以方便我们推拉电踏车。

作为一款真正智能的电踏车,D1 Pro配备了一块车载仪表,这是一块2.8英寸的TFT彩屏,上面可以清晰显示当前车辆的模式、速度、里程、电量等信息,看起来非常直观,骑行前看一眼就能了解车辆的状态。仪表上还有个NFC触控设计,用华为手机碰一下就可以连接。

在设计上,我感觉这块仪表盘做得很有科技感,它是直接内嵌在车把上的,看起来十分美观,而且特别稳固,相比机械的仪表盘,或者是外挂的结构更加耐用。这块屏幕的显示效果很清晰,白天在户外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通过左车把的三枚按键,我们在骑行中就可以快捷切换工作模式、调节挡位。在电踏车上面,这种按键设计要比屏幕触控操作更安全、更好用,骑过几次之后我甚至可以不看屏幕凭直觉操作。

夜间骑行的时候,我发现D1 Pro的灯光效果很不错,它有一颗个头不大,但是亮度很高的前灯,就放在了车头的位置,晚上可以清楚照射车前很大一片范围,有效避免掉坑。在车尾部分,还有尾灯和氛围灯,其中尾灯可以随前大灯亮起,在夜间起到安全作用;氛围灯在刹车的时候会闪烁,有提示效果,而且充电的时候还有电量状态灯效。

作为一款可以轻便骑行的电踏车,D1 Pro上面有脚踏车必不可少的链条系统,在这个位置,五轮出行配备了透明的链条保护罩,可以避免裤脚蹭油、衣物缠绕之类的问题,同时对链条起到保护作用。另外在视觉效果上,我感觉这种透明设计看起来很有科技感。

这几天骑行的时候,我遇到过小雨天,路上会有小水坑之类的障碍,骑着D1 Pro穿过时,因为车轮上有结构合理的挡泥板,所以泥水不会直接溅在车身、裤腿上面,骑过几天之后,车上也没有太多的泥点、灰尘,不需要经常清理。

灵活助力,舒适骑行

▲D1 Pro的电池组藏在了车梁中间,它配备的是三只2600mAh容量的18650锂电池组,安全性很高。
在纯电模式下,可以通过右车把转轴来直接驱动电踏车,这辆电踏车配备了7.2Ah的锂电池,能够获得30km左右的续航里程,不过在日常使用中,我更习惯直接脚踏骑行,配合D1 Pro的电助力模式,可以续航60km左右,而且D1 Pro还支持动能回收以及反向充电,所以我在日常骑行的时候,并不担心它的电量。

至于舒适性,大家应该都知道,座椅的材质、结构对骑行的舒适度影响很大,对此五轮出行在D1 Pro的座椅上做了优化,采用了柔软舒适的材料,而且座椅座椅中心至五通连线与地面夹角调整为73°,这样在骑行时更容易发力,座椅的高度也可以微调,从而更好适应不同身高的用户。值得一提的是,D1 Pro的载重高达100kg,所以这辆电踏车虽然体积不大,但绝大多数人都能正常使用。

户外骑行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三挡助力强度,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时速超过15km的状态下会有蜂鸣声提示。实际在骑行的时候,开启三挡助力后,很轻松就可以骑到理想的速度,比普通的自行车省力多了。

骑行时,因为D1 Pro配备了双悬挂避震系统,前插和车座下的车架上各有一组悬挂减震装置,我感觉D1 Pro的减震效果十分柔和,并且没有明显的噪音,骑行过坎、过坑的时候都很轻松。

前面提到D1 Pro是一款智能的电踏车,除了有合理舒适的设计之外,完善的系统、算法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款电踏车搭载了力矩传感器,配合五轮出行研发的二代AICA助力算法,可以根据我们踩踏力度大小,智能平衡助力与车速,从而实现按需助力的效果。

在骑行的时候,我发现在同一挡位下,我用力骑和放松骑都可以获得相对均衡的速度,不会出现忽快忽慢的情况,安全性更有保障。另外D1 Pro前后轮都有碟刹系统,配合动能回收系统,这辆电踏车的刹车确实是快又稳。

智能联动,健身好物

作为华为鸿蒙生态的成员,D1 Pro可以和鸿蒙系统的手机一碰即连,其他系统的手机也可以借助华为智慧生活APP手动连接,在智慧生活APP上面,我们可以清楚看到D1 Pro当前的状态,同时进行各种必要的设置。

通过智慧生活APP,可以设置速度挡位、助力等级,另外还有灯光、自动锁车、电子刹车等方面的功能,D1 Pro本身支持OTA固件升级,借助智慧生活APP就可以轻松完成升级。此外,在APP里面还可以找到一些故障排查的信息,还有安全骑行的提示,感觉非常贴心。

最后,对于有居家健身需求的朋友,也可以给D1 Pro配备一个健身支架,在家就可以获得媲美动感单车的健身效果,在室内健身骑行的同时,还可以给D1 Pro充电,一举两得,让人很有成就感。

总结

这两周用过五轮健身电踏车D1 Pro之后,我觉得对于多数朋友来说,这是一种很实用的短途出行工具。这辆电踏车本身小巧轻便,还支持折叠,出游的时候可以放在后备箱里备用;在家使用时,配合电助力模式,能够获得十分轻松的骑行体验,平时出门买菜购物都很方便;要是通勤距离不远,比如10公里之内,把D1 Pro当作通勤工具也很合适,25km/h的速度下,半小时就可以完成通勤,省时又省力,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试试。

网友A:
这种东西就两个关注点,价格和重量

网友B:
一直想买这种,但是没新国标合格证或者不在本地上牌目录内根本不能上路,光这一点能把所有优点挡掉。不然每天罚200,谁能撑得住

网友:
通篇都看了,提了一大堆的优点,我都准备掏钱了。唯独没看到价格和重量,估计是点不够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就两个关注点,价格和重量

看到HM就知道买不起。

网友:
我也是最关注三点,可惜文中未提及:一、价格 二、重量  三、寿命

网友:
跟楼上几位跟贴的同仁一样,其实说价格估计就可以劝退99%的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HM就知道买不起。

是的,其实只要看下价格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买这种,但是没新国标合格证或者不在本地上牌目录内根本不能上路,光这一点能把所有优点挡掉。不然每 ...

这种一般不会当电动自行车查的吧,毕竟看着像自行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