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16、IS916D、IS916EN 的含义和区别?

楼主(2022-10-03):
手上有几种 916板子,如下图所示

丝印第二行都是 D6 或 D7开头

插入 丝印为 IS916 那片空板子
打开软件

HW ver 为D,可以理解为表示 它属于 IS916D?

这个是 B 版本,看来只能最多2CE了
这个 HW Ver 为 B 的板子 丝印第二行却是 D6 开头

PS:usbdev 上面说有 IS916-B1, IS916-C1, IS916-D0, IS916-D1 云云

同样的方式在 IS916EN 不适用。。。

网友:
我都看不懂,需要学习的太多了,只能瞎看

网友(2023-08-24):
你好 IS916和IS916ENx性能有什么区别

网友:
916和916en根本是两种主控,开卡软件大部分都不通用

网友(2025-06-06):
这个量产软件有下载的吗,求一个。10784034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