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初步测试组装托马斯小气泵

楼主(2022-10-03):
N年前买的托马斯小气泵一直落灰,最近翻出来采购了一些配件,先装起来测试一下。
灭火器罐,压力开关,排空电磁阀,后买的smc气压表,管件若干

装上弯头,延长管,安全阀,气压表,压力开关,由于smc气压表后买的,没有中间继电器不能控制停机,所以
还是用压力开关控制启停。

主角出场,托马斯小气泵

全部连接好接头,开机打气

晕,最终只能打到6.8公斤,好像当初很多人说可以上到8公斤气压,难道个体差异?算了,这样就没搞头了。继续吃灰,为了这次又搭上200多块!
估计最终又在小黄鱼上见了!

网友A:
气动工具用这个会不会小了点。

网友B:
你这个是单泵头。我有一个双泵头的,用的是电动车控制器驱动。量一下驱动电流多大还有电源功率一定要足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单泵头。我有一个双泵头的,用的是电动车控制器驱动。量一下驱动电流多大还有电源功率一定要足够大 ...

目前12V5A电源,驱动模块6-60V输入最大功率350W,就是不知道12∨下能输出最大功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动工具用这个会不会小了点。

这个小泵别人测试可以打气动枪钉,就是不能连续,打几下停一下

网友C:
压力不错,出气量有多少

网友:
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
给汽车轮胎充气不错,气量大还得插电无油

网友:
要这么多的配件,  看上去比较复杂

楼主:
也没多复杂,压力开关控制气泵启停,低于4公斤启动,高于7公斤停止。电子阀作用是当气泵停止时泄压排气,防止气泵带压启动困难,还有一个单向阀只进气防止返气。其余就是管件转接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力不错,出气量有多少

出气量就看你的储气瓶容量了,这个灭火器罐估计只有4升气量

楼主:
0气量到4个压力时间2分30秒,到6.8公斤总共用时4分40秒

网友D:
这个压力就存在一定的危险性,气罐需要固定,否则一出现裂口,就危险了。

网友E:
气罐里的水从哪里排出?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id13365126
这个小气泵,准备学习楼主加个灭火器气罐,数显压力表哪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没多复杂,压力开关控制气泵启停,低于4公斤启动,高于7公斤停止。电子阀作用是当气泵停止时泄压排气,防 ...

请教一下,启动时,如果压力高于4公斤,压力开关起作用,气泵不启动,如果压力低于4公斤,气泵可以启动,请教电子阀如何起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压力就存在一定的危险性,气罐需要固定,否则一出现裂口,就危险了。 ...

有道理!还有一个安全泄压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气罐里的水从哪里排出?

可以气罐底焊接一个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4529&page=1&extra=#pid13365126
这个小气泵,准 ...

鱼塘上很多,不过很多不是实价。问了几家不是没货就是懒得搭理,就随便选了48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