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一下可视门铃改造后接入内网的问题

楼主(2022-10-03):
公司里有两套可视门铃,当有来客来访时,值班人员听到按铃,确认后进行开门的动作。现在有个新的需求,是想将按铃动作通过wifi透传模块反映到内网的电脑上,可视门铃的室内机有自己的单片机处理系统,但没有能力分析其中的电路。想从更简单处入手,比如:门铃的室内机和室外机是四芯线连接,分别是audio,video,GND,14v,简单检测了一下,有按铃动作时GND,14v会有电压波动,请问怎样能将按铃动作转换为单片机(计划使用Arduino这样的入门类型)可以识别的信号呢?

网友A:
这种模拟门铃不关14v的事情,你所测到的14v电压波动也不是门铃信号,
门铃信号和开锁信号都是通过audio即音频线传输的,你可以重点检测一下audio信号找到其中的规律

网友:
这涉及跨领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模拟门铃不关14v的事情,你所测到的14v电压波动也不是门铃信号,
门铃信号和开锁信号都是通过audio即音 ...

谢谢,真想不到竟然是走音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模拟门铃不关14v的事情,你所测到的14v电压波动也不是门铃信号,
门铃信号和开锁信号都是通过audio即音 ...

测量下来发现,按铃时,音频线与地线接通,用arduino会有一个低电平信号,这就解决了获取按铃的动作。但室内机如果按下开锁,音频线会有一个12V的电压,这对接入到arduino的端口会产生损害吧?怎样加些外围电路可能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