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没有想到,嵌金的瓷碗竟然导微波,放电

楼主(2022-10-03):
以前没有注意过,以后千万小心,

别买这种的,后悔啊,微波炉放小火花啊

网友:
一般说明书上好像说了这种碗不行
不够这个量呢可能也没啥问题,多放几次电烧蚀完了就没有了

网友:
这个相当于线圈了

网友A:
差评,电火花的视频没拍

网友:
这烟花放的 可以

网友B:
打火事小,损坏磁控管就悲剧了。

网友:
肯定啊,这种所谓的金边,实际上是铝制的,不光不能进微波炉,还不能进洗碗机,洗碗粉的强碱性直接就给腐蚀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火事小,损坏磁控管就悲剧了。

是的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评,电火花的视频没拍

很小的火花,仅肉眼可测

网友:
早期的微波炉使用说明里貌似有提示金边餐具不能微波,但我用的金边盘子似乎金属含量稀薄,也没注意到是否有火花出现。

网友:
家里之前有套小碗,就是带金边的,进微波炉也是滋滋冒火花,一圈冒完,往后就再也没事了。

网友:
楼主没看说明书

网友C:
有点奇怪,我家微波炉自带一个铝盘,又可以放里面用(说明书上标明的),但是和楼主一样的金边碗就会打火

网友:
微波炉厂家应该设计个保护电路

一旦带金属的容器进炉,就会发出报警和停止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点奇怪,我家微波炉自带一个铝盘,又可以放里面用(说明书上标明的),但是和楼主一样的金边碗就会打火 ...

转盘式微波炉吧,平的貌似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转盘式微波炉吧,平的貌似问题不大

就是转盘的

网友:
转盘的微波从上面来,遇到平的盘子和遇到微波炉底板差不多,问题不大。

要是平板式微波炉,微博从下面过来,估计就毁了

网友:
差评,差评,电火花的视频没拍,友情提示:用手机拍段火花带闪电的视频,不要把手机放入微波炉

网友:
这个有提示的,瓷器上面有金属线的,不能用微波炉加热

网友:
用得起嵌金碗的一般不习惯用微波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