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韩国DOOYOUNG的2×55W电子镇流器

楼主(2022-10-03):
韩国教育部这学期强制外国留学生入境韩国,所以我又来韩国了,暂时没变成小阳人…
然后我就在路边店买了个镇流器,두영조명주식회사 生产的,标注220V 60Hz,不知道能不能带回国用,是中国代工的。但是我没把功率计还有电源线都带过来,估计只能等回国测试了,希望它可以足功率驱动灯管,电解电容是200V 22uF的,结果发现正好过保了…因为它上面印着“본 제품의 품질 보증 기간은 제조일로부터 2년간입니다 ”,但是里面的镇流器铭牌上却说“본 제품의 품질보증기간은 제조일로부터 1년이며 그 후에는 실비로 교체하여 드립니다  ”제조년월 :2020년 07월….어이없어…

网友:
韩国东洋照明?   60Hz没问题拿回来用   电子镇流器没事的  电压差不多就行

网友A:
好奇是 2个一起55w吧    好像也就是普通自激结构吧  散热片卸掉看看型号  另外价格多少钱呢

网友B:
换句话说之前外国留学生可以不用或叫不强制入境泡菜国?

网友:
这是啥?日光灯的么?如果是日光灯的不带预热就别带回来了,属于垃圾

网友:
比国内的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句话说之前外国留学生可以不用或叫不强制入境泡菜国?

之前我是没来韩国,在家上了一个学期的网课的,你看我以前的帖子,上个学期时间段就是在国内上网课的时候发的,这学期强制入境韩国,只能来韩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是 2个一起55w吧    好像也就是普通自激结构吧  散热片卸掉看看型号  另外价格多少钱呢 ...

因为我这没有螺丝刀,所以拆不掉,8000韩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这没有螺丝刀,所以拆不掉,8000韩元

有点贵啊  不过好像楼主喜欢灯 照明方面吧 ?   这爱好有点小众 我好像也挺喜欢

网友:
带回来拆件用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这没有螺丝刀,所以拆不掉,8000韩元

相当于人民币40元左右吧!

网友:
韩国还在日光灯落后了

网友:
55瓦亮瞎了。

网友:
既然是中国代工,以后国内肯定也有,此款是日光灯镇流器,现在光源普遍都在使用LED了哇

网友:
根据 参数牌,总功率才80w,55w是型号的一部分吧?还是比国内好,高压部分是双份独立的,国内是一套拖两个 变压器

网友C:
楼主拆的不彻底呀

网友:
做工不错,但是都是过去时了

网友:
恭喜啊,,不用天天关在家里,天天被人捅了

网友:
貌似做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拆的不彻底呀

没有工具没办法再往后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