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台湾BRYMEN柏利盟BM859CF五位半万用表拆机测评

楼主(2022-10-03):
淘了块很多人关注的所谓五位半柏利盟万用表!到手发现翻车了!5V直流电压档校准数据有问题,有超大的底数,且无法测量!其它档位未发现异常!这个系列的表校准数据貌似很容易出问题,看国强直播修过好多次了。由于没有找到校准方法,只能尝试修改存储器数据,经过两个晚上不停的修改写入数据,修复了5V直流电压档,并把其它直流电压档尽可能的校准了一下!卖家本来第一时间让我退货,但我以翻车为乐!
这表除了直流电压档500000计数,交流频响极高,其它也没什么特别之处,都是些多数人很少用到的功能!
精度来说,500000计数时,我觉得最后一位比较娱乐!不必当真,而且跳来跳去!(不排除是个例)
整体来说精度就是个还不错的四位半。
速度中规中矩,比我们熟悉的快表86E  171之类的略慢一点点,远比福禄克289快。500000计数时速度比较慢,通断档飞快,二极管档没有声音!
这表还有个小设计,有档位记忆功能,比如二极管档和电容档在一个档位上,如果最后一次用的二极管档,再次拨到这个档位或者关机开机再拨到这个档位,它就还是二极管档。

楼主:
直流电压档测试,精度目前只能调到这个程度!(摆拍)

楼主:
交流电压档频响堪比日置4282,但是,实测开关电源驱动引脚的效果,不如4282。定性是完全够用了!

楼主:
电阻档速度还行,电容档不快!

楼主:
直流电流档,精度不错!测电流速度慢点,跟UT136+类似,中间要停顿一下。

网友A:
当时看了一下,没敢下手,不知道如何校准,请问一下修老板,如果不翻车的情况下值得入手吗

网友:
哈哈,5位半,以为是王者,原来是个青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看了一下,没敢下手,不知道如何校准,请问一下修老板,如果不翻车的情况下值得入手吗 ...

不翻车还行吧 不过不如171系列实用

网友:
修老板修老师

网友:
真佩服你们这些高手,科班出身的吧

网友B:
修大师,改数据块的方法让我等佩服至致,我的一块287C万用表直流楼底数有个0.0030V,估计是什么原因,校准原因还是硬件原因,如何处理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大师,改数据块的方法让我等佩服至致,我的一块287C万用表直流楼底数有个0.0030V,估计是什么原因,校准 ...

可以试试先校准一下!不排除硬件问题。转盘接触不良,主板漏电等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C:
我也看了看,没敢下手

网友:
台湾的表也舍得用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看了看,没敢下手

没入手就对了,属于强行五位半,尾数乱跳,温漂比一般四位半都大!

网友:
做工,貌似ut高端表水平,用料能好点?

网友D:
哪里的车,什么价,还有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里的车,什么价,还有没

闲鱼的车,还有好多,上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