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有谁用过这种过流控制器吗,我突然想到用它防止电锤打到钢筋的伤人事故

楼主(2022-10-03):
最近看到好几篇文章说到打电锤时,特别是登高作业时,电锤打到钢筋卡死打手被扭伤甚至落下后遗症的,还有差点摔下来的,感到很害怕,也问了最近自己装修的同事,他说也有打到钢筋的时候只是反应快立马松开关就没出事。我买的工具几乎吃灰,但偶尔偶尔维修还是要用一下的,怕出事情,想做一个电子保护器用电流控制但很难做,后来网上看到有这个现成的过压欠压过流保护器,而且过电流可调,但只是不知道是会瞬间跳闸还是延时跳闸,问了好多卖家,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有说瞬间跳,也有说延迟0.5秒跳,还有说过几秒跳的。不知道大家谁有没有买过相似同类型的,大概3、4十元一个,如果这个东西过电流时能瞬间跳的,那才可以用来保护打电锤不出事故,延时跳也是不行的。

网友:
考虑下启动电流
这个需要专门做估计,用单片机,自动过滤掉启动的瞬间电流和打孔的电流慢慢增加,检测出异常的电流变化自动断开
做的好的话应该有销量

网友:
电锤把手上装个可以调整的倾斜开关不好吗?

网友:
电锤应该都带有堵转离合器吧,

网友A:
新款电锤都带有离合器的,仿博世的基本都有,离合器都1比1仿造了。。。。
当然那些vf wa 1000000ma的货色就不好说了,对于这种不正经的货色,他们是能省则省。

网友:
怕就买离合器的,你这玩意不行的。

网友:
这个东西朋友买过一个液晶款的,过流保护延迟应该可以调,但是能调你也用不了,电锤启动时就差不多是堵转电流,你设置0秒保护那启动不了,设置1秒保护那打到钢筋1秒后保护手腕也折了~

网友:
等这个跳的时候估计蛋已稀碎稀碎了

网友:
这种没用过,不过和自己老命相关的,最好是进口和出口的。成龙不是在凤凰电视采访上说,他从不买国货,因为会炸。。

网友:
买离合器的,你这玩意不行的

网友:
如果检测堵转电流有诸多不方便的地方,那就只能用检测钻体位置突然改变的这个办法了。
说到底有条件还是换带离合器的电锤最安全。打算从现在开始攒钱,争取在下次用到电锤时能如愿以偿吧。

网友:
首先这东西测电流非常不准,且动作速度很呆,我之前买过2个,测试后都退了,垃圾玩意儿

网友:
这种控制器不宜用于电动工具吧

网友:
没测过电锤的转速。如果是600转分,一秒就是10转。如果扭转180度就能伤手,那从卡住钻头到断电的时间就必须小于1/20秒。这还没有考虑钻体断电后的惯性问题。

网友:
把钻头换成“十”字头的,专打钢筋

网友(2022-11-30):
引用 网友A:
新款电锤都带有离合器的,仿博世的基本都有,离合器都1比1仿造了。。。。
当然那些vf wa 1000000ma的货色就 ...

很多仿搏世有也没作用,脱扣扭矩太大了,双手扭伤了也不脱扣

网友:
这种保护器就是求心理安慰,质量根本没有保证。

网友:
电机运行的时候电流可能不是一个理想的直线,这样会导致检测功能误触发,如果只要几十块钱可以买个试试。

网友:
要么买个带离合器的,要么电锤功率别太大,打到钢筋时要用手的力量就能给他握住抱死,,,,

网友:
有个问题,电锤启动时电流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