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61E+改两并两串铁锂!

楼主(2022-10-03):
我对万用表电池能用多久其实没啥要求,无所谓,电池还不是到处都是吗。但是,由于我的61E+是日常用表。让我固定在架子上,这样不占用桌面。换电池就要从架子上拆装一次,比较麻烦!所以,希望电池用的久一些,碱性电池太贵,用不起,镍氢充电电池试过,也不怎么撑用!后来换了两节铁锂加占位桶,从8月18日用到10月3日,没电了,用了将近一个半月吧,也不理想!
无奈,改两并两串吧!之前也想过用软包电池改,想想还是是7号锂电池方便!
希望并联后能用的久一些!(同一批次的四节电池,充满电现在电压不一样了,有一对3.74V,另一对3.64V,差别有点大,可能电池质量不行)

网友:
既然都固定在架子上,不如弄个外接的6V交流电源

网友:
6v电池加装充电口更好 ,插电用不好 ,有可能形成回路 ,干扰

网友:
七号铁锂容量太小,两节并联也只有七号碱性电池的一半。用七号850mAh的充电镍氢电池实用些。

网友:
既然固定了,外挂个电池包不香?

网友A:
铁锂容量也不大,使用时间与镍氢不会有大分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铁锂容量也不大,使用时间与镍氢不会有大分别

容量是差不多,但是基础电压高啊,镍氢1.2v,两节就2.4吧,铁锂3.2v,电池比就比的是能量多少wh,铁锂比镍氢高了33%

网友C:
现在的万用表,对镍氢电池普遍不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万用表,对镍氢电池普遍不友好。

的确,尤其是只使用两节电池的。

现时的 UT61E+ 使用四节电池,4.5V 才开始显示低电压,算是对镍氢很友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容量是差不多,但是基础电压高啊,镍氢1.2v,两节就2.4吧,铁锂3.2v,电池比就比的是能量多少wh,铁锂比 ...

两者能量WH也差不多,800mAh的镍氢对比220mAh的铁锂,铁锂在61E+上并没有优势

网友:
我的UT191T也像的一样,皮开始脱落来了,尤其是在档位上。

网友(2022-11-17):
确定不用锂电升压板?这次几毛钱1个,我买了3个,把ow18B改了锂电升涯9V,晶体管也改了,好用的不行。

网友(2022-12-26):
楼主这万用表既然是固定使用的,不如外接更大容量的磷酸铁锂电池,比如电动车用的,充一次电估计能用几年。

网友:
倍量的电池真的是烂。我自己也用过图中的铁锂,容量本身就低了,倍量经常虚标1倍

网友:
这种改5v升压不香?

网友(2024-06-04):
请问楼主,下图中的倍量这个电池:7号,1.5V,1000mwh(相当于1000/1.5约等于600多mah),直接替换掉UT61E+的7号干电池行吗?若可以,就不用该两并两串了。期待楼主的回复,我刚买的UT61E+。

网友:
忘了附件图:

网友:
不太建议这样做,那个1.5V锂电池,是3.7V降压到1.5V,但不是ldo降压,应该是高频开关降压,如此干扰会比较大

网友:
用的耐时一次性的1.5V的,看使用量如果定期换电池你可以用紫米电池9.9元一盒那种。
@16楼楼主 锂铁充电电压太高了,不能全串联用,有超压的风险。有的表可以全串用,要看表的结构来定,比如136B+电池超3.4V就不准了。
4串的锂铁电池要用一次性锂铁才行。或者用锂锰电池3V加占位桶或者改3V锂锰电池两串两并。锂锰电池国内可以关键词水表电池找到。

网友:
固定位置的,应该用变压器吧。我的61e+直接用的手机5v充电器供电,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