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ELL Vostro 15-3559笔记本三USB接口均无法使用,一滤波电容短路引起

楼主(2022-10-03):
接修邻居的一台DELL笔记本,说USB接口全失灵了

开机检测的确三个USB接口均不能用,插鼠标全不能用,同时发现开机很慢(按开关键后到显示DELL LOGO也要很久)

拆机,键盘也得拆下才能拆下后盖(D壳)

主板部分也拍个照

邻居口头说左边的那一个USB插鼠标还能亮下灯,重点先检测另一侧两个USB接口外围电路,插电源开机时测试USB5V为0V(忘记拍照),关机拔电源后测试USB5V短路了

对USB5V单独上电手摸相关元件,发现其中一个滤波电容发烫,拆下它,测试阻值为0了(二极体压降值0V)

换上一个好的电容,再测试阻值恢复正常

再看看笔记本外观,右侧两个USB接口处曾经重摔过

推测是摔后产生内部的USB小板上的电容内部碎裂引起短路,插上U盘测试下,启动U盘已被识别了,完美修复USB接口无作用。

END

网友:
好手艺,这么轻易的就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
技术不错,继续发扬。

网友:
这么轻易的就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
电脑里有没有照片视频什么的?

网友(2022-12-01):
牛了,我台式板载网卡千兆变百兆,用测试软件提示有组线路不通,要怎么排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