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镁光mx500 1TB全新未拆封直接中奖了,

楼主(2022-10-04):
货源京东 是人品太差了,还是质量太好

这个显示掉盘?显示1g  缓存?
拆了只有一个缓存芯片,(老版有二个缓存芯片,说是1g缓存)那么这个是512m,还是1g呢

网友A:
mx500有很多版本,早期nw913用的是1GB:1MB的搭配(下文简写为1:1)
你这个ny133是1:0.5,容量更大的2T和4T分别对应1:0.25和1:0.125,总之是越来越缩水了,1T版本只有360pe的质保寿命,肥肠辣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x500有很多版本,早期nw913用的是1GB:1MB的搭配(下文简写为1:1)
你这个ny133是1:0.5,容量更大的2T和4 ...

请问楼上的朋友,MX500的版本如何识别?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x500有很多版本,早期nw913用的是1GB:1MB的搭配(下文简写为1:1)
你这个ny133是1:0.5,容量更大的2T和4 ...

请教上面显示 1G  是缓存?还是实际缓存只是512

网友:
你这是镁光的固态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上面显示 1G  是缓存?还是实际缓存只是512

D9SHD是512MB的缓存,你这个版本是1GB对应0.5MB缓存的方案,2259h开始慧荣就用缩缓存的技术了,后果是延迟增加,写入放大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上的朋友,MX500的版本如何识别?谢谢。

只要是2259h主控都缩缓存了,最大都只有512M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上面显示 1G  是缓存?还是实际缓存只是512

这里显示的是容量,既然掉盘了那显示不了真实容量不奇怪,但再怎么也不可能显示缓存的,你把缓存当什么了,这个缓存是ram,并不会被算在硬盘容量中

网友C:
京东可以售后,不过拆开了的话

网友:
在保修期内就别拆,否则就是自己放弃权利。

网友:
没太明白楼主说的问题点,但是RAM和ROM的问题要先搞清楚。

网友:
ram,是板载缓存,是硬盘进行数据读写时的数据缓存。这里的ROM应该是ROM模式也就是工厂模式。你的这个在DG中查看硬盘容量为1G,应该是掉固件了,进行ROM模式。可以重刷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京东可以售后,不过拆开了的话

没有防拆标签,所以拆了。气人死人,全新就掉盘,啥质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防拆标签,所以拆了。气人死人,全新就掉盘,啥质量

那就果断售后~

网友:
肥肠辣鸡,我还在用我重新开过卡的垃圾金士顿SV300 120G 装系统够用了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联系客服,更换或者退货呢?

网友D:
6月买的2T的也是缩水版。
拿2T版本来说,看固件,043是新版缩水版。033是旧版没有缩水的版本。你这个是043。
但发货都是随机,看运气。
掉盘建议直接售后。

网友:
好像这个型号问题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6月买的2T的也是缩水版。
拿2T版本来说,看固件,043是新版缩水版。033是旧版没有缩水的版本。你这个是043 ...

能投诉?作为名牌质量太差了,谁敢用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投诉?作为名牌质量太差了,谁敢用他。

然后呢?结果无非还是给你退货或换货,毕竟只能算质量问题,和你现在直接选择退换货结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