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泡水锈死!拆个2011年第32周产的雷蛇小煞魔蛇,换狂蛇主板成功复活~

楼主(2022-10-04):
捡便宜收了一袋子狂蛇,里面混了一个小煞魔蛇,
其实小煞魔蛇和狂蛇除了外壳不同,其他基本一样,不仅参数一致,甚至主板都一样的

这只小煞魔蛇明显泡水,外壳都长霉了:

联想版的:

底面,跟狂蛇基本一致,从序列号看是2011年第32周产
中部两个硬件开关,左边一个控制回报率是125hz还是1000hz,右边一个开关选择450、1800、3500DPI
没错,固定档位,无驱动,拨动开关即变换参数:

打开,泡澡时间太久了:

接线测试,左右键可以正常点击,但是无法移动,
应该是LED或者光学引擎坏了:

正面元件不多,主要元件都在背面:

针脚同样锈蚀严重:

正面两颗电容轻轻一拨就掉了:

此处省略若干过程(又拆了一个狂蛇,主板规格相同,直接替换,成功救活)

外壳清理一下,发霉的类肤质洗掉,直接变成ABS外壳:

分体按键和一体式按键各有优缺点:分体式按键从原理上说点击手感更好,一体式按键则不会出现按键松动
不过从现在各品牌的旗舰鼠标来看,分体式按键是占了主流的。

网友A:
这进水的破烂,该进废品站了吧?,还换了主板,太节俭了

网友B:
既然是一样的,换个牌子很舒服吗?

网友:
收这么多有排玩了

网友:
这么多,要用到什么时候。

网友C:
太脏了,要花很大功夫清理

网友:
如果不是拿来转手,买这么多就比较辛苦了。

网友:
买个新的不好么

网友:
要花很大功夫清理

网友:
能不能改成无线的

网友:
这么多是网吧处理的吧

网友:
怎么有联想标

网友:
表面类肤的,时间长了,粘手

网友:
进水了,那个光学引擎还能用,真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一样的,换个牌子很舒服吗?

是的,个人感觉煞魔蛇的握感明显比狂蛇要好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脏了,要花很大功夫清理

是很恶心,只有这个煞魔蛇原来是类肤表面,时间久了长霉
其他都是狂蛇,磨砂表面或者镜面,外观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进水的破烂,该进废品站了吧?,还换了主板,太节俭了

不为节俭,好玩嘛,
煞魔蛇比较少见,狂蛇太多了,
用狂蛇换回一个煞魔蛇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