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有没有国标比k1还小的接线端子

楼主(2022-10-04):
手头有些杜邦线需要一分多(实际上是xh接口细线引出一分多到杜邦线),在产品里面还是接线子更好看更规范

网线用的接线子k1 还是太大,有点夹不住xh接口出来的细线,想问还有没有更小的接线子标准?能找到目前最小的就是k1

网友A:
2.54的,再不行1.27的端子都有。怕接触不良,用镀金的。

网友:
线太细了,不能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4的,再不行1.27的端子都有。怕接触不良,用镀金的。

是2.54或者1.27的接线端子(两根线连接)吗?搜了半天关键词没有找到
可能我表述不太清楚,这里说的接线子是两根线连接起来用的类似上图K1的连接用端子,不是公母头的那个插头端子

网友(2023-01-11):
我的理解你应该是要这样的线吧,少量就中间剪了焊接套热缩管,量大就找线束厂定做,以前做好好多类似的线束(汽车线束就有双线铆一个端子的)

网友:
用这种接线端子,尽量保证两根线的线径一致,线径差异太大会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
可以试试美标接线端子,个人更喜欢美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