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征询:MAS0902A-B2C 四贴 PF29F08T2AOCQH1

楼主(2022-10-04):
想整点狠活 MAS0902A-B2C 四贴 PF29F08T2AOCQH1 做个 4TB SATA SSD。(主要是穷)
我看 官网产品 那里说这主控能支持最大到4TB。
再加上也看到开卡软件固件里也有跟这个一致的颗粒型号。
但我毕竟没有经验,就想请教一下看看这配置有没有毛病?万分感谢

网友:
没毛病,我有固件看到支持到4TB N18和4TB N28,N38就要1102了

网友A:
这个qlc实际上根本没法用。缓存用完还不如U盘。直接上2259xt开成1g slc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qlc实际上根本没法用。缓存用完还不如U盘。直接上2259xt开成1g slc

写错了,应该是改成1t s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错了,应该是改成1t slc

缓存用完总的要比机器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qlc实际上根本没法用。缓存用完还不如U盘。直接上2259xt开成1g slc

不好意思,0902/1102上这个开直写V2就不是你以为的全盘模拟SLC掉速不如U盘了,4TB堆满CE数足以保持350MB直写速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0902/1102上这个开直写V2就不是你以为的全盘模拟SLC掉速不如U盘了,4TB堆满CE数足以保持350MB ...

没那么夸张,4CE N18直写总和还不到50MB/s...4CE N28直写总和也才60多点,堆满16CE 350你是说梦话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那么夸张,4CE N18直写总和还不到50MB/s...4CE N28直写总和也才60多点,堆满16CE 350你是说梦话吗  ...

4TB直接32DIE了,主控带的动的情况下,基础直写速度早就够了,你自己都会算4dieN28直写60,六八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那么夸张,4CE N18直写总和还不到50MB/s...4CE N28直写总和也才60多点,堆满16CE 350你是说梦话吗  ...

而且堆满你确定不是32C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TB直接32DIE了,主控带的动的情况下,基础直写速度早就够了,你自己都会算4dieN28直写60,六八是多少 ...

0902 b2c 不支持32die的洗洗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堆满你确定不是32CE()

b2c 4CH 4CE,所有0902 b2c的板子只有8个RCE,4CH 8CE那么至少需要16个RCE

网友B:
引用 网友C:
0902 b2c 不支持32die的洗洗睡吧

不支持它给个4T的固件出来干啥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支持它给个4T的固件出来干啥用的(

这东西看看就好了,厂商不写个4TB谁会买?EMMC桥接主控S686还支持64 LUN EMMC,max 16TB呢你敢信,但是呢有人用吗,没有啊,mas0902写4CH 8CE,有人用吗?没有啊,板子都只画8个RCE跳线,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什么货色了,4CH是真8CE是假,如果真支持4CH8CE的话,那怎么实现的8个跳线控制4*4=16个CE?别说什么免跳线板子或者3111自动跳线啊,那不可能,这种主控脚位都不够全是复用合并给闪存,还想4TB,可能吗,片内才几十MB的SRAM跑4TB FTL,可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看看就好了,厂商不写个4TB谁会买?EMMC桥接主控S686还支持64 LUN EMMC,max 16TB呢你敢信,但是呢 ...

不32CE的话32DIE也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看看就好了,厂商不写个4TB谁会买?EMMC桥接主控S686还支持64 LUN EMMC,max 16TB呢你敢信,但是呢 ...

不过看来还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们好像在 Computex 2018 就展出过这东西,连颗粒ID也是一样的呀。
http://www.pcdiy.com.tw/detail/969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支持它给个4T的固件出来干啥用的(

支持4T BW做过 但是是8贴152 16个RCE 主控还是0902B2C颗粒是M的NX893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看看就好了,厂商不写个4TB谁会买?EMMC桥接主控S686还支持64 LUN EMMC,max 16TB呢你敢信,但是呢 ...

官方可是给了4CH 8CE的选项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