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麻烦推荐个装洗板水的按压瓶

楼主(2022-10-04):
以前装酒精的瓶子,昨天拿来装洗板水,今天发现不出水了,打开一看,活塞被溶解了...........有什么靠谱好用的按压瓶推荐一下,要能密封的,别过几天就挥发光了,对健康也不好。

网友:
那就找能装洗板水的按压瓶呗。我是直接用的磨砂广口瓶。

网友:
按压瓶本来就密封不好

网友:
我现在用这个玻璃瓶和不锈钢按压嘴的还可以

网友:
我以前买过几公斤,原包装塑料桶,一年后,里面几乎没了,都挥发光了

网友:
用那种玻璃瓶 铜芯的呢

网友:
按压瓶密封不好

网友A:
阿毛易修那个 玻璃瓶很好用 密封也好。就是贵。 几十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阿毛易修那个 玻璃瓶很好用 密封也好。就是贵。 几十块。

多谢分享经验。

网友:
要啥按压瓶,直接弄个金属小盖子。
用多少倒多少。倒好了直接拧紧盖子。

网友:
玻璃按压瓶,铜管,大水盘,装了一瓶很久没见少的,应该还可以

网友B:
阿毛易修的可以,那个上细下粗也有,直接丢一边了,用的阿毛的,贵有贵的道理,用过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阿毛易修的可以,那个上细下粗也有,直接丢一边了,用的阿毛的,贵有贵的道理,用过就知道了 ...

对的。阿毛易修那个瓶子超级好用 。密封好就是极大优点.密封不好那种虽然便宜 但是挥发太快 都挥发到空气中。最终还是不知不觉吸进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阿毛易修那个瓶子超级好用 。密封好就是极大优点.密封不好那种虽然便宜 但是挥发太快 都挥发到空气 ...

多谢推荐,就用阿毛的了。

网友C:
使用发胶的空瓶子,好用。

网友D:
个人玩家尽量别用洗板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发胶的空瓶子,好用。

哦,怎样的瓶子,我记得好像是挤在手上的,喷出来,不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玩家尽量别用洗板水。

没办法,助焊剂黏黏的很难洗干净。

网友:
俺也想知道什么类型的容器能有较好的密封性,多年前买的玻璃瓶装桂林三花酒,没开过盖子,就这么放着,也慢慢地自行挥发掉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