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MC32P7311输出PWM占空比自动减小

楼主(2022-10-04):
一个毛球修剪器用的MC32P7311A0K,3路PWM输出,一路(1pin)给18650充电正常,一路(16pin)输出三档PWM信号对应电机的不同转速,5pin接按钮控制开关和三个档位现在是每个档位1脚的PWM信号都在不到1秒内占空比从70%降到0,直观上电机转一下就停了,不能正常工作,外围元件正常,难道是内部程序错乱或MCU损坏?
请大神们指点

网友A(2022-11-17):
巧了,我做充电产品经常用到这家的单片机,估计不是程序错乱,可能是保护了,你看看他有没有电流检测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巧了,我做充电产品经常用到这家的单片机,估计不是程序错乱,可能是保护了,你看看他有没有电流检测的电路 ...

我也怀疑是保护,再查查外围
谢谢

楼主:
17脚输出就涉及一个驱动管,吹下来一量确实有问题,但17脚悬空占空比仍自动减小废主板上拆个C008换上也无济于事,其他阻容也都确认正常,看来静电击穿了内部,带电拆电容时R4  R100一缕青烟,单片机报废,彻底作罢

楼主:
剧情反转
本来已经放弃的板子,因改ATX调压调流电源,在上面拆件用。当取下C1确认时测不出容量,换电阻档只有170欧,问题找到了!
在一块废充电宝板上拆东墙补西墙,把拆掉的、坏的元件一一恢复,坏电容估计是个滤波用个104,试机一切正常,这下又可以在LD面前大肆炫耀一番了
一直没遇到过NOP贴片电容坏的情况,忽略了它,所以在这么简单的外围上走了若大的弯路,经经验主义害死人,tx们汲取教训
在此也感谢dujiaokeji兄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