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补胎胶怎么保存?

楼主(2022-10-04):
我买的自行车补胎胶基本上都只能用一次,然后无论盖得多紧没多久就都挥发光了。甚至有的新的买来还没用就已经干了。有什么好办法保存补胎胶吗?这玩意儿是什么成分,挥发太厉害了。

网友:
传闻是放冰箱里,但我没有试过。

网友:
我都是买那种很小的型号,一只可以补2到3次,阴凉避光,一般可以管1年。
早前买的那种几十毫升的,一般用2次,基本上就报废了,不是干了,就是晒漏了。

网友:
买个小的当一次性的吧

网友:
低温保管是对的,业余条件下必须外套真空袋,抽真空避光保存。

网友:
买管状的 不要去帽那开口 把后面展开往外挤胶水用完还捲回去 捏紧 一般能用好几回 我以前都是这样弄得  你可以试试

网友:
密封、遮荫避光、低温。

网友:
密封、遮荫避光、低温,大家都懂,但真正能做的少,都随手放。

网友:
胶水用屁股处打折地方开,用完后再折几折封上,不放心在拿热熔胶涂一层封闭。

网友:
       其实用胶水补都是多余的,大部分都是小针孔漏气的,用自动补胎液行了,发现慢漏气,用自动补胎液肯定没错,也就是3,4块一瓶,自行车可以够加2个轮子,漏气时候才用。

网友:
买那种全封闭罐装的,用时在罐体戳个小洞,用后剪一段内胎绷上,可以保存很久

网友:
就当一次行的吧,反正我没有保存成功过

网友:
     我也曾经补胎几次过,也很容易不成功的,后来发现自己补胎纯属多余的,用新胎和用补胎液才是最合算的,也就是几元钱。应该是这样的,漏气就用补胎液,补胎液就少可以顶过几次漏气,漏洞太大才不行。不行再换新内胎了,换内胎要比补胎简单多了。

网友:
以前都是天然橡胶+汽油,所以挥发厉害。
现在的估计也是橡胶+类似汽油的溶剂。

网友:
用自封袋保存,有一定的效果。

网友:
像牙膏一样的从屁股那头出,用完后在卷起来压紧

网友:
没多少钱,你还要用它几年啊

网友:
密封、遮荫避光、低温

网友:
用防水袋装好后,淹没存放在水里面,长期有效不干。

网友:
我也买过一管,用过一次就放起来了,再用的时候就剩空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