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试试三合一

楼主(2022-10-04):
直流的小灯,塑料件老化直接拆解合并,接个路由器电源,看看能用多久

网友A:
散热器小了点加个风扇

网友:
冒蓝火的加特林

网友B:
裸奔不太美观。

网友C:
临时用一下无所谓,长期的不建议这样,还是分开吧。

网友:
裸奔散热性能好。

网友:
和我的想法一样,准备把一堆红包撸的小灯泡合起来用

网友:
看灯板好像都是新的,没有怎么使用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器小了点加个风扇

这是10-100v的直流灯泡,路由器一般12v1A,功率有余量,发烫不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临时用一下无所谓,长期的不建议这样,还是分开吧。

满功率使用就要分开,否则散热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裸奔不太美观。

放到顶灯内使用,正好,省电

网友:
导热硅脂涂一点呗

网友:
想法不错,能用上

网友:
这个好玩。玩下还行,真正使用还得加强散热。

网友:
散热器小了点

网友D:
有想法,但是不够实用

网友:
裸奔要固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想法,但是不够实用

放在顶灯,灯罩内,天天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