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华录像机48v全汉牌电源维修(FSP050-DGAA5)

楼主(2022-10-04):
poe录像机不能使用,初步检查是电源问题,输出电压,45v不停摆动,拆开看看电容怀孕

网友:
补充一下用68UF的你吃糠换下了120UF的CAPXON

网友A:
容量小了一半,没关系吗?

网友:
我有一个48v0.52A的。。。。。。也是全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小了一半,没关系吗?

有一定关系,4口poe 录像机无压力 录像机另外有12v供电主板和硬盘供电,48v只给买录像机的poe端口摄像头供电 0.52a的电源都够了  没有找到同样容量的电容 在打印机主板上面找到一个68uf的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