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一个复古电子闹钟

楼主(2022-10-04):
第一次响铃一分钟停了,感觉挺好,过12小时响铃3秒,一测电池没电了。拆开看是小电机带凸轮,接稳压电源响铃15分钟没停,后装电池把闹铃开关关了,每隔5分钟打开一下,过40分钟才不响。

网友A:
还以为是纯机械的

网友B:
一节电池用不了多久

网友C:
这个就是石英钟,现在大多都是这样的,算不上复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节电池用不了多久

闹铃不关,用不了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是纯机械的

有写电子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石英钟,现在大多都是这样的,算不上复古

我的印象中这种外形是机械的,现在改成了电子的,不知如何表述才恰当。作文写不好,现在小孩也一样,无解!

网友:
小时候拆过一个机械的,装回去多了不少零件...

网友:
线圈好像还挺饱满

网友D:
用这个玩具电机驱动锤子去打铃?电流太大了吧,电池经不得几下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这个玩具电机驱动锤子去打铃?电流太大了吧,电池经不得几下敲啊

是的,销量还很大,睡懒觉就废电池,促进电池消费,这好像不环保啊。如果时间准的话当个普通钟摆设还可以。

网友:
帮忙顶起来~

网友E:
0.35安,工作电流有些大。

网友F:
不叫醒了不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0.35安,工作电流有些大。

不响,有可能卡住,电流0.42A,当然电池供电时电压会降低,电流肯定没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叫醒了不停么

电耗光就停了

网友:
做工看着不怎么样

网友:
造型还挺好看,小电机有点费电

网友:
机械电子没结合好,应该电子控制闹铃时间。

网友:
表面造型复古,还挺漂亮,电机有点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