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USB功率计无电压电流显示问题

楼主(2022-10-04):
  有一个USB功率计 突然出现电压电流功率一直为0的情况,D+ D- 有值,这个是什么问题?是计量模块坏了吗?

楼主:
哪位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
才那么几个原件,,外围无问题就是单片机坏了呗

网友:
是不是采用电阻坏了?

网友:
顺着电流取样电阻往前查

网友:
看错了,以为只是显示电流为零,是全都是,外围无问题就是单片机问题了

网友:
先测量有没有输出?再排除芯片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