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水晶头选择问题

楼主(2022-10-04):
水晶头问题请教  用网线想用超六类网线  但是家庭用说带屏蔽的不如没屏蔽的   但是有个问题  不带屏蔽线好找但是头很难找   我看六类线线径是0.57  超六线线径0.58  六类水晶头一件式孔径小一些   两件式大一点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用    还是说一步到位用七类头呢   七类头没有屏蔽的基本找不到  找到这样的比较便宜的大板的能不能用呢   非屏蔽线用屏蔽头有没有影响求大神指点   谢谢
wechat_upload1664859260633bbc7c8ebd5
wechat_upload1664858915633bbb239f4a7
wechat_upload1664858914633bbb22a37d6

网友:
有屏蔽比没屏蔽的强,这个不用怀疑。但在家庭内使用,两者完全没区别,或者说你根本察觉不到有啥不同。带屏蔽的需要从头到尾都屏蔽,否则和不屏蔽的一样,价格还贵出许多。
如果你家的房子有足球场那么大,第二句话就当我没说好了

网友:
水晶头问题不大,关键是线

网友A:
万兆以下超五类解决

网友:
现在都是2.5标准

网友:
有屏蔽的线必须可靠接地,否则还不如没屏蔽的线。

网友:
摄像头上面用的水晶头需要质量好一点的

网友:
家用屏蔽不屏蔽问题不大,关键是要触点材质要好,一定要真铜镀金,不要弄到假货,十年不用担心出问题,假货年年出故障。

网友:
网络工程师说,超五类线在家庭中使用可以达到千兆带宽

网友B:
你就没考虑直接用光纤系统?

网友:
帮忙顶起来~

网友:
看你带宽多大了,家用一般带宽都不大,普通的头子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没考虑直接用光纤系统?

想过但是用不起放弃了

网友:
千兆带宽的话基本上不用考虑水晶头的影响,万兆的话还是上光纤,一步到位

网友:
水晶头一分钱一分货,贵有贵的道理,使用久了就会显现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过但是用不起放弃了

家用电磁环境不算复杂吧?没必要那么高的要求。
如果对电磁环境要求高,也只能用光纤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兆以下超五类解决

网友:
点进来看评论学习学习

网友:
家用合規格的非屏蔽六类线足以,配日线镀金的水晶头,跑万兆妥妥的。

网友:
一直用超五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