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无极性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2-10-04):
号称12.6v1.8A,我看悬

拆开是这样子:

主芯片无字,TL431+光耦副边反馈方案

极性转换芯片为两片4606的MOS管和两个丝印HF的三极管(1815)组成

4606,NMOS/PMOS各一个

主电容才6.8微法,功率堪忧

检流电阻+9015驱动LED

实测空载电压14v,悬啊。丢一边,吃灰……

谢谢看完。。。

网友A:
第一次见到,不知道好用不

网友:
4串铁锂的吧

楼主:
应该不是,铭牌上12.6v应该是三串三元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到,不知道好用不

不知道,没用过,仓库里拣的,元件引脚已经锈了,估计是给喷雾器充电的。还有几个都进了药水腐蚀得不行了。就这个品相还好一点。

网友:
头回见,用不上就留着拆件

网友B:
注意事项第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事项第一条

试了试,先接电池的话,不管正负如何接,总是正极连接到充电器的正极的。。。
先通电再接入电池,就不可知了,那时候MOS管已经导通……

网友C:
挺有意思的,就是用料太垃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有意思的,就是用料太垃圾了

感觉可以把极性转换板利用一下……

网友D:
既然是无极性的,就是正负随便接了,为啥第一天注意事项还说“电池充电的正负极需要和充电器输出端极性相同”

网友:
这就像车站上包子铺里面卖的包子一样,包子皮挺大,但里面没什么馅

网友:
这个电源太山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无极性的,就是正负随便接了,为啥第一天注意事项还说“电池充电的正负极需要和充电器输出端极性相同 ...

刚又测试了一下,虽然先接电池不论正反,通过转接板后正极一直连接的是正极,但是用一个充满的的电容反接后再插电,输出还是固定的一根是正极,难道转接板坏了?我拆下来跑一下电路图看看

网友E:
用充满电的电容测试没转换极性,猜测是电容上的电在并上去的时候就被充电器放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充满电的电容测试没转换极性,猜测是电容上的电在并上去的时候就被充电器放光了。 ...

跑了一下电路图,23pin接电池,14pin接电源输出固定正负极。

又跑了一次PCB,感觉HF(C1815)在路测量貌似脚位不对?

实物PCB如下:

有大神分析一下这个极性切换是怎么实现的嘛。。。

网友F:
有没有上电试过,会不会BO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上电试过,会不会BOOM?

明天试试,串一个电阻以保安全

网友:
不知道怎么实现的,不过很久以前的万能充也有这个功能,反而现在的各种充电器没没这个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