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锂电的新工具,锂电池驱动的熔管机

楼主(2022-10-04):
最近发现有一种锂电池驱动的熔管机,先是在火山看到的,觉得很方便,
我就买了一个,118元到手,
分大艺接口和牧田接口,我选的牧田接口,
到手测试了一下,确实能熔PPR管,
开机升温比较慢得3-4分钟,但是温度到了用起来和220V的差不多,觉得在没电的工地,不方便拉电线的工地或者高处使用都挺方便的
我觉得它还可以开发其他功能,
比如在中间固定个铝板用来拆贴片LED,
比如在中间固定一个铜管用来熔锡给电线镀锡,
比如在中间固定一个转接烙铁头的铝座,
这样可以当一个移动烙铁用。可惜不能调温,但是估计能调温的也早晚会出来的。

网友A:
早在dd就见过,但总感觉功率不够,功率够的话估计时间用不长。没用过坐等评测

网友:
有点贵哈哈哈

网友:
这价格不厚道,暴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在dd就见过,但总感觉功率不够,功率够的话估计时间用不长。没用过坐等评测 ...

很多人用的电池不够好,所以续航很短。

楼主:
贵是贵的,不过就是个直流发热板,要是发热板大完全可以加热电偶控温的,可以自己试着DIY一下,我觉得卖个60-70的合适,以后一定会降价的。

网友B:
熔几个头子还是可以的,多了就不行,得及时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熔几个头子还是可以的,多了就不行,得及时充电

这个不知道,我试着 连续熔了四次,没感到有速度变慢,按数据,5A的18V电池可以用1小时。

网友C:
已经有调温的了,可以同时安装两套模头,未来什么都可以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有调温的了,可以同时安装两套模头,未来什么都可以锂电 ...

其实这个也不算贵,当初买220V调温的好点的热熔机也要200多呢。用了锂电的便利,就不会用220V了,除非大规模熔接,一般修修补补的锂电的足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已经有调温的了,可以同时安装两套模头,未来什么都可以锂电 ...

这个感觉还没楼主那个强,因为电池是一样的,但这个头子太大了,初始加热需要的热量相应也大,对续航不好,初始加热也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感觉还没楼主那个强,因为电池是一样的,但这个头子太大了,初始加热需要的热量相应也大,对续航不好 ...

调温的,双发热管,预热快,更省电

网友:
在不方便接线的户外使用挻方便的

网友E:
一直不敢入手,感觉充一次电用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直不敢入手,感觉充一次电用不了多久..

一般家里接不了几个接头,像户外水管断了就很方便了,工程不停接接头的人也不会拿这个当主力吧

网友:
我买了个锂电的热风枪,还是很方便的,吹个热缩管什么的

网友:
零时用一下还有不错的

楼主:
今天又用了一次,把我亲戚家中央空调的水管延长到地漏里,觉得机器还行,
就是预热有点慢,大概要4分钟,只能边刷手机边等,
还有个小缺点,就是换模头时要注意别被烫到,
比如熔接完6分管换4分的模头,需要用内六角扳手热机时操作,不可能等它凉下来换。
有人觉得贵,有人觉得不值,
每个人买工具前都会权衡的,是省钱好呢,还是省事省时间好,
觉得值就买了多用用,不值,拉个电线也能快快乐乐的干活。
我当初也是先想买觉得贵,后来又等到差不多20元的优惠券才下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用了一次,把我亲戚家中央空调的水管延长到地漏里,觉得机器还行,
就是预热有点慢,大概要4分钟,只 ...

单头有点不方便啊,自己玩倒是无所谓,专业干活还得用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