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浅拆几个插排

楼主(2022-10-04):
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      虽然说国庆放假七天,可是能去哪儿呢?一不小心就静态了。出去钓一天鱼,在这号称百湖之市的地方,因为干旱,小湖小港干的差不多了,最大的湖是国内第八大淡水湖,也露出了大片的滩涂,水绿得像油漆,一天下来,钓的鱼不够配二两酒的。

没事干找几个插排拆拆吧,也不懂材料电路什么的,仅谈感受不作评述,为拆而拆,大家见仁见智吧!

第一拆:中联插排

外观秀气,正面四位三孔一位两孔

侧面五位两孔

正面两孔标注冲电器专用,通用圆脚冲电器

总控,船型开关,带指示灯

线长三米,线径3×0.75

有挂孔

额定电压,额定电流,这额定功率就有点好笑了,好像也没错,但是你要是额定耐压1000伏,那这额定功率不就是10000W?我在家里使用能负载10000W吗?

压铸的标识

H型螺丝,这螺丝孔为什么开个缺口?

插头带扩边,插拔手感极好

壳内螺丝柱中空是正方形的,感觉拧螺丝时力度适中,又不容易胀裂塑料螺柱

无压线盖,靠塑料牙咬住

底壳也有对应的塑料咬线牙

船型开关,不想动焊锡,所以看不到参数

模块设计,这应该不算一体铜条,模块之间双孔铆接

独立支架

不同的模块只能锡焊,但铜片有卡槽,先卡后焊

铜排厚度0.5mm

铜排宽度4mm

算下来铜排截面积2平方

楼主:
第二拆:APC插排(洋垃圾)

洋垃圾,因为洋鬼子电压低,所以用料稍微好那么一点点

线长2.6米,大船型开关

背后有挂孔,压铸标识

不知道是什么开关的试验钮

十字螺丝

美标插头,有凹槽,插拔手感还行

线号14AWG

塑料外壳有点薄

无压线盖,靠弯曲阻尼固定电线

底壳上一体支架

开关导线插接头

未知开关导线压焊

防雷电路板,换压敏电阻后适配220v(原配110v)

一体铜排约0.8mm厚

5mm宽,算下来铜排截面积4平方

这种插接方式会不会接触面积更大点?

接地线的铜排就太弱不禁风了

楼主:
第三拆:小米

三位三孔与三位两孔重叠,三位USB插孔

插头标记

插头光滑,插拔手感极差,特别是拔

线长1.6米,线径3×1.0

底部螺丝孔橡胶堵帽,凸出1mm左右,有防滑效果

结合紧密

三角形螺丝

上下壳有卡槽

底壳内部激光打标生产日期

底壳较软,有一体支架

一体铜排

有压线盖帽,有护线套

USB电源模块

通用圆脚与平脚设计,接触面积似乎不理想

铜排厚度0.6

铜排宽度4mm(因卡尺塞不进去,斜着量不准),算下来铜排截面积2.4平方

插两脚平插时接触面积堪忧

楼主:
第四拆:松下插排

五位三孔与五位两孔分列山形结构两边

船型开关总控,带指示灯

方形插头,有凹槽设计,插拔方便

线长1.6米,线径3×1.0

额定电压、电流、功率标识

底壳压铸标识

Y型螺丝

有挂孔

无独立压线盖,由底壳压线,有对应的两枚螺丝

底壳一体支架

一体铜排冲孔插入再焊锡,第一次见

模块设计,导电铜排为紫铜,模块内插接件为磷青铜

紫铜导电排与磷青铜插接件采用铆接

紫铜排两端有螺丝固定,拆开外壳后不会松散

铜排宽度2.5mm

铜排厚度1mm,算下来铜排截面积2.5平方

接地铜排与零火线铜排一样粗,也是铆接

网友:
中联老国标了

楼主:
第五拆:西蒙插排

这应该算是万用吧?四位总控

非卖品

插头有凹槽设计,插拔方便

仅标注额定电流与电压

线长2.6米,线径3×0.75

线中间带保险座

座内保险管,一用一备

有挂孔,螺丝孔内有堵帽

普通十字螺丝

导线连接

有独立压线盖

锡焊连接,有点焊点质量堪忧

连接导线线径1.2mm,折算导线截面积仅1.13平方

~~~~~~~~~~~~~~~~~~~~~~~~~~~~~~~~~~~~~~~~~~~~~~~~~~~~~

第六拆:TCL国际电工K9401

TCL国际电工K9401

一位三孔加一位两孔

插头有扩边,插拔手感很好

线长5米,经径3×1.0

普通十字螺丝

有挂孔

内壳有型号

有独立压线盖

模块设计

安全门

没带卡尺,无法测量

M4黄铜压线螺丝

不得不提这款插排,当年TCL国际电工神器系列——K系列,神就神在质量不错价格又便宜。这款是赠品,当年有大量货源放出来卖,忘记了是5元一个还是10元钱一个,价格都买不够线钱,5米长的线,特别实用。

~~~~~~~~~~~~~~~~~~~~~~~~~~~~~~~~~~~~~~~~~~~~~~~~~~~~~~~~~~~~~~

接下来拆936焊台。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5000-1-1.html

网友A:
一不小心就静态了

楼主:
你让我凌乱了,不是图像,是回帖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不小心就静态了

是的,有通知,出市的,孩子七天不能到校

网友B:
插排质量怎么样一般可从下面几点来断定,品牌的要比杂牌的好,使用异形螺丝固定的要比普通螺丝固定的好,插排表面有生产厂家的要比没有的好。

网友C:
补焊一下有问题的焊点吧

网友:
第二,美标好

网友D:
不错 图片清晰~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五拆:西蒙插排

这应该算是万用吧?四位总控

这些都是高价货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焊一下有问题的焊点吧

是啊,看着不舒服!

网友:
西蒙插排的插孔造型没见过

楼主:
不实用,需要大万用的墙插,还只能插两脚扁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些都是高价货啦。

除了松下的那款超过百元外,其它都不贵,二十几元到四十几元不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 图片清晰~

手机拍的,未作任何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排质量怎么样一般可从下面几点来断定,品牌的要比杂牌的好,使用异形螺丝固定的要比普通螺丝固定的好,插 ...

不一定,还有一款没找到用在哪儿了,当年TCL国际电工的神器,质量超好价格很便宜,当年抢了几个,怎么一个也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