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墙壁插座 开关盒螺丝卡扣塑料断掉的简易维修方法

楼主(2022-10-04):
这两天手摸着插座盒,忽然晃动的很厉害。打开一看,原来是螺丝那里的塑料。裂开了。于是找了一个不用的卡片。做了三四个垫片。就这样一个开关盒满血复活,再战十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 紫薯布丁~~~

盖茨比哈哈哈,没有人像咱这样折腾了吧??

网友:
方法不错,挺实用的。先用101之类的快干胶粘合一下,效果更好。

网友:
挺实的用方法不错,插座该清理一下了

网友:
浩大的工程呢。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这都能想到?

网友:
厨房?老化了,换一个吧

网友:
这应该是在厨房用的吧,真脏,应该清理一下了

网友:
合适垫片尖嘴钳剪一下也行吧

网友:
简单实用好方法

网友:
用垫片,或都点点胶就可以了。

网友B:
不知道那些比较硬的卡片是什么材料做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那些比较硬的卡片是什么材料做成的。

强度塑料吧,你是说坏掉的还是废卡??

网友:
常见的问题,看看好方法

网友:
底盒买好点的

网友:
换!一是质量差二是时间久塑料老化

网友:
无论什么行业的维修人员,都特别善于就地取材,善于自己制作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