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台开关电源专业功放

楼主(2022-10-04):
搞了台开关电源专业功放,坏的 卖家说不通电。拿回来看像QSC早期开关电源功放的电路。仔细一看 修过的 开关管都换过的 开关管旁边的电阻也换过的 肯定是烧过管!

楼主:
D78 二极管测还是坏的!先上电看了一下,电源无输出!测量Sg3525无电压,看旁边还有个辅助供电!单独供给开关 电源驱动部分的 。应该就是这部分没出电!电源管理芯片是TOP210 多半是这个坏了。

网友A:
开关电源的功放,比较少见,批量做好比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的功放,比较少见,批量做好比较难

开关电源的越来越多!并不少

楼主:
元件买回来了!

楼主:
把新买的元件换上 。开机出电!这机器是两级供电的 高电压是115V左右 功率和型号基本对得上 2550 就是2X550W 8欧。

楼主:
开关电源频率 97K。

网友B:
声音怎么样呢??

网友(2022-11-09):
全日系高压电容,看做工相当不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音怎么样呢??

没好音箱试!

网友C:
我有块狄芬尼提的低音炮板,不知道为什么通电声音非常小,能寄过去帮忙查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块狄芬尼提的低音炮板,不知道为什么通电声音非常小,能寄过去帮忙查下吗? ...

可以 ,闲鱼搜用户名 :qq392870299

网友D:
开关电源功放效率高,大功率的音频功方用的场合也就没什么高保真之说了。比如广场演唱会,主要是现场的震撼感。至于音质不好说

楼主(2023-02-26):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功放效率高,大功率的音频功方用的场合也就没什么高保真之说了。比如广场演唱会,主要是现场的震撼 ...

一般开关电源模拟功放的音质不会差,很多开关电源数字功放的音质也做得很好了!

网友:
不如用几块汽车电瓶

网友:
这个用料可以吼

楼主:
240包邮买的!350自提卖了!

楼主:
这个开关频率高。不管是带8欧还是带4欧电压基本上降不了多少!4欧功率差点翻一翻!

网友(2023-04-21):
引用 楼主:
240包邮买的!350自提卖了!

非爱好者,50包邮都,,,

网友:
引用 楼主:
240包邮买的!350自提卖了!

卖的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