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移动小充气泵

楼主(2022-10-04):
N年前做的一个便携小充气泵,电动车、汽车充气方便实用。

顶视。铜管是废空调管,徒手弯的用于压缩气体散热,长时间工作会烫手。左下是气泵油门旋钮,是裁下的电动车转把。

正面。减压阀油水分离灌,兼做储气,没有合适的储气罐。

侧面。电动车驱动改的,最低工作电压12.6V。汽车充气时怠速下直接接汽车电瓶,轮胎补气秒起。电瓶车充气直接用48V电瓶电。

背面。

另一侧。
楼下继续上分解图。

楼主:
占楼继续。
移开油水分离和压力表。

去除支撑板。

分开电动车转把

48V的电动车控制器,改最低工作电压为12V,实际是12.8V左右。

移去另一支撑板。

核心就是这个双头气泵,大头是负压,小头是正压泵

托马斯气泵。

标称是24V5A,实际13V-48V工作没问题。实测13.8V最大压力可到0.3兆帕,48V时瞬间指针能摆到1兆。驱动器改造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060-1-1.html

网友A:
12v 24v常用一点 这一套成本得多少

网友B:
设计铜管散热压缩空气好评,感觉电动车驱动使用上,是不是上电要转一下油门线,还是上电自动启动气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 24v常用一点 这一套成本得多少

楼主的气泵是大头,现在估计不好买了,控制器和二联油水分离器一起差不多6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 24v常用一点 这一套成本得多少

等于宽电压范围,13-48V都可以。托马斯小气泵有点小贵。

网友C:
这个气泵电机是怎么接线的?是不是只能用无霍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气泵电机是怎么接线的?是不是只能用无霍尔的?

有霍尔线。电机有8根线。

网友:
还是使用电冰箱压缩机改造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霍尔线。电机有8根线。

托马斯的有10几根吧。我不清楚怎么接。

网友D:
没有储气罐油水分离器没什么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铜管散热压缩空气好评,感觉电动车驱动使用上,是不是上电要转一下油门线,还是上电自动启动气泵了? ...

通电就运行,油门可控制转速0-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储气罐油水分离器没什么用处

连续运行可以看到油水分离罐壁模糊的水汽,但没有凝结的水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续运行可以看到油水分离罐壁模糊的水汽,但没有凝结的水珠。

压缩空气温度高,过滤不了什么水,这玩意过滤精度不高。我得到一个高精度的淘宝卖1千多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