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脑可否接入2条宽带????

楼主(2022-10-04):
一条有线接入,100M
一条无线接入,50M
比如下载的时候,是总共150M还是100M?

网友:
10根10M的网线就变100M了吗

网友:
一条有线接入,100M
一条无线接入,50M
接是肯定可接,用是用一条。

网友:
链路聚合了解一下

网友:
同时两条是可以的,是不是叠加不太清楚了

网友:
一台电脑可以同时接入两条宽带?第一次被这种问题问到了。

网友:
用多线程下载工具应该能达到叠加。电脑没玩过,但玩过软路由。两条6M的ADSL用迅雷能实现12M的下载速度,单线程的不行。

网友:
可以接 ,两个网卡就可以,正常不会叠加
路由器可以叠加呀

网友:
也有可能是50

网友:
有这种两条宽带叠加的路由器,楼主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
win7以上都是默认负载均衡的。是可以的。但是只有在多线程的下载工具下才有效。单线程是不行的。

网友:
不建议同时二条网线接入,除非是有跨网段传输文件需求。二条网线实际上对提高上网速度提高不了多少,但是对于下载速度还是相对快点,但是需要系统及相应软件支持。

网友:
爱快有这种功能,前提是要把无线网先转成有线

网友:
好像有路由器可以双线,但是无法叠加吧。

网友:
肯定是可以的,负载均衡的问题,只是感觉没啥意义,还会出现网络问题。

网友:
肯定是可以啊,一条电信一条移动都可以叠加

网友:
路由器就有多拨,有多条宽带都能接进来的,带宽会增加,因为数据传输量增加了。都是分时传输的。

网友:
肯定可以,但是电脑要设定分流

网友:
可以接,而且要做路由,但不会叠加。

网友:
试过,用起来没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