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铅酸电池容量问题

楼主(2022-10-04):
父亲的电动车电池换新了,拿以前彻底报废的6个存货抵回收的,车上的6个拆来给我玩太阳能用。中秋节他去大姑家距离20公里,他感觉电跑不回来当时没地方充电后来是表弟开货车装上电动车送回来的……电动车才一年多呢我感觉不可思议,因为我5月份还借来骑去市里取物流来回差不多共60公里回来还有电我带的备用锂电池都没用上,因为电动车电池不行了基本上是其中1~2个恶化的不行了,我以前的一组就是拆下来用容量测试仪放电测试容量多的还剩13安时少的只有4安时,只能跑个1~2公里,这个时候的容量和里程和新的时候的容量和里程是不成正比的,因为放电倍率的原因在车上放电至少都是10多A电流,而我测试才用5A,能放出更多的电……

这6个电池我用表头测试带路由器放电,电流约0.5~1A,放电至11.4V,电池型号是6-dzf-21全新应该是21安时,其中3个放出来18AH、19AH、20AH、另外3个只放出来8、10、10AH,这个差别也太大了,可见电池的寿命损耗是恶性循环。另外就是一年多的电池不可能还有20安时,何况我爸还有强迫症就是无论什么都喜欢充电满满的,用一点就充,这太影响寿命了,我和他差3个月买的手机,他2年后就只能看2个小时抖音就自动关机,我给更换新电池后拆下来旧的测试容量衰减已经一半都不到了,而我的手机还没有明显的电池不行,唯一使用的差别就是,他长期充电使用快充,而我不用快充也不等每次非得充满100%就拔了。

因为铅酸电池有放电小时率的问题,这个电池6D-dzf-21的型号我也没有去查代表什么,盲猜就是6小时率吧,也就是6小时能放出来21安时,使用更多的时间(也等于更小放倍率)就能放出来更多容量。用表头带路由器测得的容量电流太小应该不准确,带路由器看到电压还有11.6V,于是我换负载一个升压模块4A电流不到此时电压只有8V多了,如果在电动车上显然这时已经过放电,
于是我把其中一个表头测得放电10安时的电池(一不小心忘记了放电到9V多了)使用放电仪4A电流放电到10.4V,测得容量只有8AH。

楼主:
铅酸电池不能放置不用使用,特别是过放电。用过的电池也不能存放,哪怕有长期补电充满都不行!必须有循环使用,这是我放坏3组电池得出的经验。第一组是老爸电动车电池不行了我于是给它网购一组超威黑金,谁知在等待物流的几天里它又另外买了一个电动车,换上新电池的电动床就扔车库没管了,也没骑过,其中好像充了一两次电,等想起再来充电就充不进了,共约有一年时间,我拆下来想办法充电激活都不行。第二组就是我电动车电池,因为老车子没牌不敢骑就扔车库,经常都有充电没有过放过,存放之前跑姑妈家40公里都还有电,放2年不用之后跑2公里就不行了,就是放坏的。第三组就是老爸20年去市里干活有点远一天跑到半路没电买的一组电池,活没干多久又去外地了,于是 电动车又放车库吃灰,我吸取经验1~2个月就给它充电,没过放过没想到还是不行,21年老爸又说这电池不行了,新电池就因为存放了几个月就不行了,加上没牌治安队经常在各种小路口抓车,听说很勤奋打鸡血似的早上6点就在抓,晚上11点还没收工,还不是交警那种设卡检查,经常是几个人分段埋伏着呢,在我看来应该是抓一个都有提成,无牌电动车在牠们眼里就是白花花的银子,不然怎么解释这么勤奋?于是老爸就整车抵旧换了新车。
另外那些拆下来的几十个电池,多的还有10多安时容量,放屋里没管,过放电什么的,等我2年后玩太阳能想用起来,没想到几乎全部报废了充不进电,最好的一个我用表头带充电宝放出来2安时……

楼主:
另外容量必须用测试仪完整放电测试。那种铅酸电池的检测仪是不行的,其原理就是通过大电流放电检查电压压降和内阻,然后通过对比估算个大概。实际上也是不行的,不同容量电压下测得相差甚远,几乎没有意义。我10年前就上过当,当时换摩托车电池,卖家告诉我有两种我看容量没差别价格差10块钱,问牠有什么差别牠支吾搪塞过去了,由于是卖家更换的我没细看,2~3天后,摩托车连续打火几次都困难,我于是拆下充电后测试容量,结果电压有14V,容量1AH都不到。细看电瓶原来是翻新的,极耳铅柱都磨损很严重,翻新包上了铁皮!然后电池本体塑料可能和原车缝隙过大磨损很深的凹槽,而外面还包着塑封膜卖家当时没拆掉就给我装上了。我去找卖家,卖家还信誓旦旦没问题,还用拿个铅酸电池检测仪测说电池好得很。当我指出来翻新证据,卖家恼羞成怒说当时是我同意的。我当时问他又不答,这时候扯一分钱一分货,问题是正常的能用几年这货用个几天,

网友A:
我在今年7月初买了个台铃小电驴,72V,卖家包电瓶一年,说是保养好能用两三年。我想学点电瓶保养知识,希望电瓶撑的时间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今年7月初买了个台铃小电驴,72V,卖家包电瓶一年,说是保养好能用两三年。我想学点电瓶保养知识,希望 ...

不要深充深放。不要用光了才充,我经常听到屋外过路人的电动车不停语音报电压低注意及时充电,但是半路上即使没电又不得不骑,这样就非常伤电池了。还有就是不要每次必须充满,买个10来块钱的定时器每次按需要充个几个小时。还有就是不要放在那长时间不用,这样电池坏的最快!

楼主:
原来电动车电池恶化的原因是过充电!看图1和图2,我放光了才充2~3个小时。充电器200瓦,那个测得容量只有8安时的电池电压就上到14.6V了,而那个容量18安时的电池才13V,当那个容量少的充满之后,容量多的还没满,总电压上不去充电器就不会停充,此时那个容量少的就相当于过充电,这才是恶化的主要原因。
于是我给这两个差的电池加上了保护器,充了一会儿过后保护器微微发热,说明起作用了,此时这电池电压14.7,而保护器外的电压15.4V了。

楼主:
这个保护板没有别的功能,里面就是一个mos管,当充电电压达到一定的时候,多余的电流就发热消耗了,使电池维持在一定的电压,具体是多少我忘了这一下也没测,应该是14.x不高于15V,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深充深放。不要用光了才充,我经常听到屋外过路人的电动车不停语音报电压低注意及时充电,但是半路上 ...

谢谢,学习了,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
家里现在2+3+4轮电动车7辆…头大如斗…

网友B:
对铅酸蓄电池深深的失望,感觉寿命太短了,在使用中没有过充、过放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铅酸蓄电池深深的失望,感觉寿命太短了,在使用中没有过充、过放也不行。 ...

寿命短电池厂家才有利润啊!假如买一次能用10年,那厂家每年生产的卖给谁去?就像手机,10年前平均每个人手机都得用N年吧。现在呢内置电池导致手机更换频率变快,不少年轻人年年换手机,甚至几个月就换新了。以前的铅酸水电池失液了加水就可以,现在假装免维护胶体。实际上就是不让你去维护,目的就是寿命更短,其实里面还是有水的过充还能听见沸腾。以前的水电瓶寿命长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寿命短电池厂家才有利润啊!假如买一次能用10年,那厂家每年生产的卖给谁去?就像手机,10年前平均每个人 ...

我的汽车新买的还是水电池,就是容量有点小只有45A,以前的旧车最起码60A

网友C:
14.6v明显过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6v明显过充了

14.6v是充太满了,但充电器设计88V,按次充几年也没事,问题是这是电池组,容量少的已经16V了,容量多的才13V。是硬生生充坏的,不然同样的一组电池也不会出现有的容量还剩20安时有的只有8安时了。其实长期浮充只13.6就可以了,

网友(2023-01-06):
要不是限摩,谁会用电动车?始终有里程焦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