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激光水平仪电池

楼主(2022-10-04):
双线绿色的,一水平线一垂直线,由于急用,实体店买的110元,某宝大概70元吧

电池,看起来块头挺大

拿下电池,两个螺丝固定

拆下螺丝,盖子轻松就取下来了,竟然是2节18650,看坛友拆的类似的只有一节18650,心里暗暗想赚了

不对,怎么两节18650颜色不一样

正极也不一样

负极也不一样。

下面竞猜,到底哪节18650是沙子电池,猜完再拆电池

楼主:
一定有一节是沙子电池,因为摇晃能听见沙子的声音

网友A:
记号笔划了二条杠的(一长一短)是沙子电池,另外是看封装,颜色浅的是假电池,因为侧面看正极就知道了。沙子电池不一定有响声,但是电压绝对的0V

网友:
一不小心,扩容一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号笔划了二条杠的(一长一短)是沙子电池,另外是看封装,颜色浅的是假电池,因为侧面看正极就知道了。沙 ...

确实有声音,但是电压不好量,因为是并联在一起的,所以要一次性找出来拆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定有一节是沙子电池,因为摇晃能听见沙子的声音

好久没见过沙子电池了,之前山寨充电宝用的多

网友:
这也要做假

网友:
心思都用在造假上了。左面是装沙子的。

网友:
一个是配重电池

网友:
郝崇明郝崇明

网友:
清朝北洋水师还有沙子炮弹发射药呢!

网友:
挺简单的,通过正极的洞看里面泄压阀的颜色,沙子的一般是熟料,白色塑料,或者铁片,,而真电池的泄压阀应该是铝片吧,颜色不一样

网友:
这也作假啊

网友:
这样制造业怎么搞啊

网友:
正极画记号的很可疑

网友:
什么东西都会作假啊

网友:
看来我家里也有一个

网友:
都是这样的。换掉吧。反正那个也不会好的。

网友:
看负极,左边的电池(正极上有记号笔)的是假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