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今天得闲自制了一个电锤钻墙尘土收集瓶(多图)

楼主(2022-10-04):
大家经常在家钻洞装置物架,落下沙土到地上处理很麻烦,就自己做一个接沙土的瓶子,找了一个废弃的PPR热熔管弯头接上纯净水瓶就可以了,制造方法如下。

网友:
估计效果不咋的,砂子它凭什么要跑你瓶子里来啊

楼主:
     这个应该用新的,这样口径更大,灰尘更容易进入,现在打墙一般都用手电钻打的,这样墙不容易破,左手拿这个贴住墙洞,右手拿手电钻,只要贴紧墙洞,灰尘肯定只有进瓶子的,最多从后面洞眼漏出一点灰尘而已。

网友:
这么一搞,钻头长度还够吗?

网友:
是一个不错的创意。

楼主:
钻头伸出来不够多,我再裁掉一截,这样应该够深了。

网友A:
不用这么麻烦吧,找个大一点的塑料袋,开口的一侧用美纹纸粘在要钻孔位置的下面,然后把口袋拉开一些准备兜尘土,然后打孔就行了,电钻电锤都行,出来的尘土绝大部分都会掉在口袋里,完事把口袋撕下来扎好丢掉就行了。

网友:
楼主我毫不客气的对你说,你这什么屁玩意,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么麻烦吧,找个大一点的塑料袋,开口的一侧用美纹纸粘在要钻孔位置的下面,然后把口袋拉开一些准备兜 ...

我就是用的空调打孔收水塑料袋,上次两个工人到家里装门禁,要打孔,我提供塑料袋,结果一点灰都没有落外面,用完了,我把蜡纸又贴回双面胶上,下次还能继续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用的空调打孔塑料袋,上次两个工人到家里装门禁,要打孔,我提供塑料袋,结果一点灰都没有落外面, ...

你这杠杠会过日子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杠杠会过日子啊

那个口袋收水的,要是收电锤的灰尘,估计用个十几次没问题,只要双面胶还能用就能一直用下去。你有没有看到蜘蛛人安装外墙空调的,他们打外墙安全绳挂点也是用的塑料袋收灰的,墙面上用这个塑料袋比啥锤钻集尘罩,或者趴墙虎性价比高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口袋收水的,要是收电锤的灰尘,估计用个十几次没问题,只要双面胶还能用就能一直用下去。你有没有看 ...

墙面需要比较干净一点,要是墙面灰尘多,双面胶用过之后就不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墙面需要比较干净一点,要是墙面灰尘多,双面胶用过之后就不粘了

多大的事啊,双面胶可以零买的,自己开个孔很方便的,自己改制的话任何塑料袋都能用。

网友C:
效果咋样?我觉得不如买个硅胶的好用,用上红包也不算贵

网友:
估计效果不太理想。

网友:
这是个不错的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果咋样?我觉得不如买个硅胶的好用,用上红包也不算贵

硅胶的那种,容易跟着钻头摆动的,用起来高速转动有些吓人。

网友:
看来要用加长钻头了

网友:
思路很好,就是不知道是否好操作

网友:
有创意,估计实用效果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