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定时充电器维修

楼主(2022-10-04):
用了三年的韩皇定时充电器没有输出电压了,上电听不到24V继电器跳动的声音 ,0.33uF的安规电容还有0.28uF.用钳子搞开继电器外壳看看,用12,16Vdc锂电在1.2线圈脚加电,继电器吸合正常。检查24Vdc电压供电部分,24V稳压管和所有整流二极管均正常,c9014正反向电阻正常 ,检查1uF104电容为短路,一般电容开路的多,但这个电容为短路,找一个安装焊好后ok.并将继电器用硬塑料罩好 ,完成。
.

网友:
该不会是个反峰吸收电容吧,一般也不用0.1微法的啊。。。。。。
瓷片电容击穿短路?

网友:
估计耐压不够,被击穿了。

网友:
换个高压电容。……。………

网友:
叫定时插座,哪有充电器

网友A:
一般情况电阻开路的多,电容短路的多。

网友(2023-02-18):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电阻开路的多,电容短路的多。

的确如此,电阻很少短路,能烧出几M阻值。。。

电容开路,一般不影响大问题。。。。

网友:
非常详细,谢谢楼主的费心,加上了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