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金泰克 S300 120G 拆解并简单开卡【SM2256K+H27QFG8PEM】

楼主(2022-10-04):
一块坏的金泰克 S300

拆开
是 SM2256K 带 海力士 128M 缓存的方案

H27QFG8PEM 应该是 2D TLC,不知道是不是 14nm

直接连接电脑,读盘长忙,电流计显示 0.4 ~ 0.5
短路?

短接之后,连接电脑,电流 0.1多,这个模式下正常了
现在初步排除硬件短路等问题

运行 SM2256_FWP0901A_MPP0715C
简单配置

开卡成功

没RDT 没跑圈
肯定不能直接拿来用

有时间再看颗粒情况吧

网友:
有缓存,海力士闪存不错

网友:
金泰克固态品质还可以的

网友A:
正片吗?这么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片吗?这么舍得

不清楚如何确定,按金泰克的作风,几率不大

楼主:
这主控能开 MLC 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清楚如何确定,按金泰克的作风,几率不大

早期的金泰克S300用的都是海力士正片 2D 16nm TLC,外壳有原厂正片标识,可以确认是原厂正片,体质还不错的也不漏电,哪怕两年没通电也不会丢数据,只是速度慢,后面17年后就没有原厂正片标识了换2258XT+白片了,也有一部分58H+闪迪8TH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期的金泰克S300用的都是海力士正片 2D 16nm TLC,外壳有原厂正片标识,可以确认是原厂正片,体质还不错 ...

壳子条形码面右边,红底彩光的“原装正片”??
这个坏固态到我手上,确实是第一次开壳,我拿工具撬开的
那我这个是正片HY16

它漏电啊
开卡没问题,urwtest 写满盘,放两天再检查
全盘都是红,总共3000M多的错误,中间还有一段读不出(貌似读取导致掉盘,后面又自动继续读取了)

【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黄黄红红红】

楼主:
引用 楼主:
壳子条形码面右边,红底彩光的“原装正片”??
这个坏固态到我手上,确实是第一次开壳,我拿工具撬开的
...

收的坏的,板号2016年的,看起来用了挺久了
到现在才漏也正常

网友:
低仿正片

网友:
这个挺好的,下载来看看

网友C:
我有一个同型号的,结果里面是三星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同型号的,结果里面是三星的片子

这品牌方案好多的,换来换去

网友:
拆过一个金泰克60G群联主控开卡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期的金泰克S300用的都是海力士正片 2D 16nm TLC,外壳有原厂正片标识,可以确认是原厂正片,体质还不错 ...

这我有经验,之前我的金泰克S300 用的海力士正片 2D 16nm TLC的,半年没开机,开机卡win图标10分钟,后来才开始能用,吓得我赶紧卖掉了

楼主:
电流计显示 0.4 ~ 0.5
这里我觉得就是漏电颗粒的特征
MOSFET漏电后,重新通电导致大电流

网友(2024-07-02):
和楼主一样的固态,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买完下载还需要币,好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