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装一个隔离变压器

楼主(2022-10-04):
      单位更换电梯,捡到一个750VA的变压器,是20年前的日本三菱产品,外观看质量很不错。它的初级线圈几个抽头的标称电压是380V、400V、420V、440V,次级有三组:105V、37V、100V。三组额定输出差别较大,所以线径差距也很大。初级整个线圈额定440V,设法找到中点断开,变成两个独立的对等线圈,就可以变成市电的隔离变压器。经过一番折腾,最后找到两线圈的电压比是1:1.08,基本算是中间点了。

网友A:
初级拆分改隔离变压器,长期用怕有击穿漏电,失去隔离的风险。

网友:
感觉很不错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级拆分改隔离变压器,长期用怕有击穿漏电,失去隔离的风险。

有可能,但极低

网友:
运气真是好。

网友B:
用一半,这么大也不方便

网友:
看着就挺重

网友C:
这个改法不太安全,毕竟要做的是隔离变压器

网友D:
利用440V线圈改造为220V后,额定功率减半了,注意不要长时间超功率使用。

网友:
运气超好,变压器不错。

网友:
变压器外观不错

网友E:
不知道次级电压是根据哪一个初级电压标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级拆分改隔离变压器,长期用怕有击穿漏电,失去隔离的风险。

因为频率不高,产生的尖峰电压不算高

楼主:
是啊,感觉挺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半,这么大也不方便

不能说是用一半,只是受到了初级绕圈额定电流的限制

楼主:
13Kg,够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改法不太安全,毕竟要做的是隔离变压器

实际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利用440V线圈改造为220V后,额定功率减半了,注意不要长时间超功率使用。

如果初级线圈额定电流有余量,额定功率就不是减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次级电压是根据哪一个初级电压标定的。

只要按标定的每个额定电压输入,都可得到次级标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