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改造经典键盘:小鲸鱼78键盘换红轴,换防冲二极管解决按键不触发

楼主(2022-10-04):
小鲸鱼78和凯酷84是剪线键盘爱好者绕不过去的两款经典
小鲸鱼78疑似也是凯酷代工,除了配列不同,两者做工用料手感高度一致

凯酷84之前收过几把,改造之后手感超好,敲击麻将音,
从配列看,一直不太喜欢小鲸鱼78,最大槽点就是右shift键,
和普通键盘比起来,右shift不仅缩小到1U大小,位置也靠右很多,盲打的话需要时间去适应

不过小鲸鱼78的价格是真好,海鲜市场上剪线款二十多块,贼香
前几天四十多块收了两把,今天趁值班,折腾一把,
改好之后手感很好,除了没有合适的键帽导致颜值差些,其他方面都很满意

拿出一把,成色还可以:

跑偏的shift键:

背面,凯酷风格明显:

标签:

键帽拆掉拿去泡着,看下按键,小鲸鱼78使用凯华青轴,混光两脚LED:

青轴使用时间一长,会逐渐丧失清脆手感,
这把也一样,青轴变茶轴,不仅不脆,还涩:

凯华青轴:

拆开上下壳,上壳完全是卡扣固定,取下上壳可以看到两颗螺丝固定下壳:

下壳:

主板:

主板丝印:

主板背面有一些渣子,貌似是进过水粘上的,不过不严重,没有锈迹:

把剪线的线头焊个type-c母头,首先测试按键
经过测试,“O”键和回车两个键不触发,短接轴脚再测,O键正常,说明是轴体问题,
而回车仍然不触发,应该是周边线路或元件问题:

一般来说,轴体不触发,只有三个可能:要么是轴体问题,要么是线路问题,要么是防冲二极管问题
具体到这个回车键来说,短接轴脚不触发,排除轴体问题;
用手摸一下防冲二极管,发现玻璃二极管破裂如下图,基本确定是防冲二极管坏:

就是这个D98,爆了:

看下其他二极管正常的样子:

拆掉坏的二极管:

找出一个料板,拆一个防冲二极管下来:

焊上,再测,OK了,正常触发:

下面开始换轴。
这种带直插灯的键盘换轴,需要先拆灯
拆灯两个方法,一种是用吸锡器,逐个焊点吸锡再拔出来
另一个办法,是一边用烙铁加热焊点,待焊锡融化后同时用指甲从正面把灯珠拨出来
后面一个方法速度快,而且我没准备换轴之后再装灯,焊点有没有残锡也无所谓了
LED全部拆除:

轴脚吸锡完成:

取下轴体,分离定位板和主板:

主板:

残锡清理干净:

定位板洗刷干净:

准备上轴:

这次使用雷神的雷创轴(工厂轴板拆机轴,也基本全新):

先上几个固定定位板:

全部上定位板:

雷创红轴:

大写锁定键装了一颗绿色LED:

底壳上固定type-c母头:

看下效果还可以:

装上上壳:

手头没有好看的黑色键帽,先用原来的凑合一下,右上角删除键换了一颗红色键帽:

如果有时间,不光可以改成贴片灯,还可以打磨喷漆改色,再换一套漂亮的PBT键帽,就完美了,等有机会吧。

网友A:
拆按键用吸锡器没?

网友B:
看看折腾,太耗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按键用吸锡器没?

图片上的大蓝棒吸锡器,劲儿大好用
不要用普通小号吸锡器,经常吸不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折腾,太耗时间了。

嗯,照片上有时间,大致折腾了三个多钟头

网友C:
辛苦楼主节日折腾键盘分享

网友D:
这是个体力活啊

网友E:
没有小键盘不好用啊

网友E:
lz的红轴从哪里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辛苦楼主节日折腾键盘分享

在单位值班,闲着也是闲着
之前陆续收了几十把,平时没时间鼓捣,慢慢折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体力活啊

是啊,比折腾鼠标费劲多了,
清理一个鼠标也就半个小时最多一个小时,
清理一把键盘,即便不换轴也得一两个小时,如果换轴三四个钟头了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小键盘不好用啊

看工作场景吧,小键盘我是基本用不到,所以很少买全尺寸键盘
但是工作共编辑键使用频率很高,更倾向于带编辑键的87、84、71配列,这种78还是头一次接触

网友F:
楼主现在变"键盘哥"了啊,每帖都是键盘,感谢分享!,另外好奇问一下,低价捡漏-把好键盘固然是爽,可是辛辛苦苦打理好以后做什么用呢?自己用不了这么多,送人?咸鱼再卖出去?我也曾经收过几把机械键盘,打理实在很费时间,打理好后自己用了几天就送亲戚了,后来就不再收了,再低价也不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的红轴从哪里买的啊

海鲜市场收的工厂轴版,87雷神工厂破坏轴板,8块钱一张,收了二十来张专门拆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现在变"键盘哥"了啊,每帖都是键盘,感谢分享!,另外好奇问一下,低价捡漏-把好键盘固然是 ...

没准备卖,没几个钱不说,如果碰到扯皮的还费精力,不值当的
现在都在单位着地方堆着,键盘鼠标零零散散已经一屋子了

网友:
折腾这东西要有时间,有功夫。

网友:
好手艺,这个键盘也搞得太复杂了吧

网友:
我也有一个,就是拆轴难,一直没有换

网友:
改造过三把费时间费手费眼睛,不折腾了大蓝棒吸锡器,最好用的吸锡器7.9还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