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一把德力西电烙铁

楼主(2022-10-04):
挺好用,升温很快,就是结构太简单了。

网友A:
德力西不也会跟南极人一样烂大街吧?

网友:
可调电阻控温的?

网友:
一直都用几元钱的烙铁,手中还有几把。

网友:
这个断了零线的情况下会不会比较危险?

网友:
烙铁头和936焊台的通用

网友:
辛苦拆解能用好用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德力西不也会跟南极人一样烂大街吧?

早就这样了,这些年的德力西各种代工贴牌货,烂大街了都

网友:
可控硅调压器

网友:
德力西也出了烙铁,没怎么听说呀。

网友:
也有一把这样类似的内热电烙铁,但用的时候感觉没劲儿,比如用来焊1.5平方铜线的时候,用这个就焊不住,换另一个50W的外热就很轻松

网友:
是恒温的么?还是只调功率啊

网友:
德力西啊,得力啊,产品的范围越来越广了。

网友:
德力西也做烙铁了

网友:
这结构真简单

网友:
应该是可控硅调压的

网友:
越简单越可靠.

网友:
可控硅调功率,不是恒温的。

网友:
这款式烙铁用过好几个,发现有通病,固定烙铁头的那个螺母容易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