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联想ADP-90DDB笔记本电源无输出通病,改电压

楼主(2022-10-04):
前天找朋友要条大电流DC线,结果他说有两箱子坏电源,让我拿几个回去玩。
我这一看,好家伙都是联想电源,本来想要一根DC线,结果拿回来3个电源。。。

20v  4.5A的

上电测试无输出,那就拆吧

这个工艺,看来是手工的,还有烫伤

屏蔽铝壳都是划痕

硅胶都硬的粘不住了

电容散热片

屏蔽壳还充当散热片用

明显电容炸了,挂不得需要散热片,看来电容温度真的高

输出电容

这个裸体

背面

看看电容炸后喷的

手里只有坛友赠送的拆机400v 82uf电容

这么一对比,拆机的82uf电容居然比联想原装120uf的电容还要大一圈

跟换好,继续测量,发现整流桥损坏,保险损坏

手里没这么小的整流桥,那就跟换个大的

把EMI屏蔽罩剪切掉一部分安装大整流桥

拆机电容脚短,嫁接焊接

没有小保险,用的玻璃保险飞线

坏掉的元器件

改电压,给T12用

拆开保险看看

3个电源都是这样的,看来是通病,病的过程大概是:电容高温炸——>整流桥炸------>保险炸

网友:
是正品么,感觉做工不是特别好啊...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这个型号的电源,用了有10年了目前还没坏,不过用的时候电源摸上去确实很烫,不知道还能用多久

网友:
咸鱼上边淘一个20块包邮(海鲜船货本本电源这种东东都称斤拿货的),费这一天功夫去修人工费都两百块啦!!

网友:
电容太大,还能入壳吗

网友:
做工一般般

网友:
20V电压的哪。
  如果19V通用电压通用接口(5.5*2.5mm)就随便淘个20块包邮(海鲜船货本本电源这种东东都称斤拿货的)就能用,费这一天功夫去修人工费都两百块啦!!

网友A:
这个有通病,前面的两个cbb电容拆了或换掉,不然电容还得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通病,前面的两个cbb电容拆了或换掉,不然电容还得炸

多是DELTA台达代工,这些电源海鲜船货很多!!普通用户二十块包邮买一个替换就是啦。
  楼主折腾这一天的人工费都两百块啦。

网友:
一批货,一个毛病,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
电容怀了,确实是通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是DELTA台达代工,这些电源海鲜船货很多!!普通用户二十块包邮买一个替换就是啦。
  楼主折腾这一 ...

这么便宜,你不说我还真不敢买,怕纯山寨货

网友:
要DC线送坏电源,修不好就拆DC线

网友:
坏了这么多,感觉质量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便宜,你不说我还真不敢买,怕纯山寨货

❓❓造假也要成本的。海鲜船货范得着造假吗❓❓现在人工成本不贵吗❓❓
  很多卖家都拆机给你看的。你看这个FSP全汉代工的人家掌柜不就拆机来看了吗❓❓

网友:
看做工应该是真货吧。

网友:
就怕有的海鲜电源是剪线电源套个壳。

网友:
这做工 不行啊

网友:
应该是真货!这两天你那边没有下雨吗?下雨天闲着也是闲着,这样修理还考虑什么人工费。修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