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出如山、光电随行:傲雷ArkFeld司令官白光照明+绿激光指示手电开箱

楼主(2022-10-04):
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发出一个命令,我甚至不用起床就能关灯。这个神器不但能操控小喵喵,而且还能带给我光明,随身带着,掏出来就有多种用途,非常方便。

这就是OLIGHT傲雷推出的白光照明+绿激光指示手电——ArkFeld司令官,一物两用,快来跟我尝尝鲜吧!

新颖的造型,身材小巧好携带
作为一款实用型的照明工具,司令官并没有浮夸的外包装,线条勾勒、简单清爽,长条状的一次性拆封纸盒,既能将产品保护到位,也能避免不必要的包装浪费,功能特点一目了然。

配件也讲究够用即可,一份说明书、一条MCC磁吸充电线足以,外包装紧凑,内部全部物品容纳整齐,没有晃动,保证不会在仓储运输中受到磕碰磨损,保证到手正常使用。

司令官呈扁柱体外观,长宽厚尺寸大致为110×25×15mm,内置电池,整体净重不到88克,无论EDC携带还是拿在手上使用,都比较轻便小巧。

司令官灯体采用铝合金材质,边边角角都做了圆弧过度,表面加工精细没有毛刺,确保了轻量化、耐用性、高强度、易散热,正面镭雕丝印清晰,灯头部分有操作开关、功能指示、以及四颗电量指示灯。

颜色是傲雷的一大特色,司令官有四种氧化颜色可选,这些也都是手电的经典颜色。傲雷的氧化工艺没得说,着色均匀无色差,硬度较高,耐磨性较好。色温有冷白和中白两种,一共八种组合,应该能满足大多数人的偏好。

反面是电池仓,以及镭雕的ArkFeld司令官型号标志,产品具备CE认证,我选择的是蓝色款,标配的是黑色不锈钢背夹,由两颗螺丝固定,加宽的设计,与整体更加和谐。

司令官的尾部因为要安放圆形的磁吸充电,所以尾部较厚,刚好给背夹带来了较好的夹持空间,可以轻松夹入口袋、腰带等较厚的物体,夹子的硬度和弹性都不错,挂在背包等位置,走动跑动都没有掉落,也方便随时拿取使用,真正实现EDC的功能。

灵巧的拨盘,一转一按就能调光
司令官是白光+绿激光双光源照明设备,灯头一左一右分别是两个光源,激光属于点光源,白光照明采用透镜导光,表面采用一体的光学设置,灯头平整。

司令官的作战指挥中心位于灯头下部,是一个圆形的组合开关,外圈是转动拨盘,左右各有一个凸起,方便手指拨动;拨盘上还有指示,对准左侧就是激光模式、对准右侧是照明模式,发布指令非常简单方便。

拨盘转动行程大约40°角,到位手感清晰,灯体侧边还有凹槽,更加便于手指拨动。另外左侧还有激光的指示,个人建议不用时还是将拨盘置于照明一面,以保证安全。

司令官的照明LED为中白和暖白两种,本人入手的是5700K~6700K冷白光色温,在灯头的反面也有清晰的标识

拨盘中部是圆形的开关按键,按键略凸起于拨盘,金属键帽直径达到9mm,表面是同心环纹,按动时能够保持比较稳定的手感。

虽然司令官比较小巧,但也可以握满,拇指也能自然落在开关和拨盘的位置,拨盘的手感和开关按键都有比较好的触发反馈,带着手套也能自如操作。

将拨盘转至激光位置,按动中间的开关即能开启绿激光功能,再次按压开关将关闭激光。

点亮后,转动拨盘,司令官将在激光和记忆照明档位切换,实现照明的迅速切换,或精准、或有亮度,只在手指拨动之间。

当处于照明模式时,还是傲雷熟悉的换挡操作:单击开关实现开关机(有档位记忆)、关机长按进入1lm月光档位、开机后长按实现低亮档15lm、中亮档60lm、高亮档300lm档位切换、双击开关直接进入极亮。

作为司令官,战术模式是必不可少了,三击开关直接开启13Hz频率的爆闪,可以作为紧急情况下的自救措施,也是日常防卫的好装备。

因为有激光,为了保证平时携带使用不发生意外,我习惯长按开关开启月光档位或者激光后不放手,直至灯完全熄灭,这样就锁定了开关,确保司令官不会误碰开启发生危险。

实用的功能,日用场景一机搞定
激光由于其准直性的特点,照明距离远、光点集中、可分辨性高,其使用场景就不用我多说了,除了开篇的逗猫,还可以用作教师授课、职场讲解、军事战术等用途,指示性非常好。

司令官的照明使用的是OSRAM P9型号LED,这也是小型手电的经典灯珠。从灯头正面可以看到在透镜的导光作用下呈现出的实际光路,透镜导光也是小型手电的常用方式,能够获得较好的聚泛光效果。

从对墙光斑来看,确实具有较好的中心主光斑亮度,以及较大范围的副光斑照明,而且亮度比较均匀,白色墙面的反光也不会觉得刺眼。

傲雷成熟的驱动电路设计,不是PWM调光,没有肉眼可见的频闪和驱动的电路啸叫声,眼睛长时间看物体不会觉得累,能够有效保护人的视力。

司令官小巧的扁长型身材,再加上有力的背夹,非常适合EDC携带,无论走到哪里,只要灯坏了,就能随手掏出来照亮前方,确保足下安全。

正白光色温,视觉感受更亮一些,有利于提高人的专注力和分辨力,能够在暗环境下更清晰地看清物体,平常使用低亮档位就能完全看清近处的事物。

如果需要,司令官将迸发出1000lm的高光通量,照亮黑夜,不但能够覆盖面前大范围的区域,而且具有超过100米的有效照明距离。

而且司令官具备尾部强磁功能,可以牢牢吸附在铁质物品的表面,无论横放还是竖放,都不会掉落,成为一盏解放双手的工作灯,或者激光定点指示器。

方便的快充,超长续航还能防水
傲雷司令官内置一颗1050mAh的定制锂电池,后盖除了在尾部用螺丝固定外,前部还有一颗连接灯头框架的螺丝,不易接近不好拆,为了让大家看看这颗电池,我用了点暴力。

尾部末端就是傲雷经典的磁吸充电表面,不但能充电,而且提供上文说的磁吸功能。磁吸充电用起来很方便,但是多备一条线也有些啰嗦了,听说傲雷要引入TYPE-C了,让我们拭目以待。

傲雷MCC磁吸充电已经是第三代产品了,现在支持5V2A的标准快充,充电中红灯亮,充满绿灯亮,指示十分清晰,不到两个小时就能完全充满了。

日常使用也会遇到雨雪天气,司令官具备IPX7的防水能力,底部电池仓内部接缝也都做了防水处理,雨水直接喷淋也不会渗入灯体内部,而且还通过了1米高度的跌落测试,日常生活尽管放心使用。

再来看看司令官实际使用的情况,用照度计对司令官做测试,灯头距离照度计大约390mm,看看四李光的实际战斗能力。

司令官照明的五个档位对应的照度数值如下图所示,照度的比例与光通量大致相仿,阶梯分布覆盖了较大的范围,可以适合不同的需求。

双击开关开启极亮,大约4分钟后开始降档,降档后的照度值与高亮档位一致,司令官降档后的光通量大致为300lm,与说明书的信息一致。

开启极亮约10分钟后,测量司令官灯头表面的温度,大约为41℃,筒身温度稍低一些为38℃,正常使用注意一点就不会被烫。

司令官极亮档位的续航时间大约为2小时,由于是内置电池,正常使用不建议将电量用光,当电量指示灯变为红色,最好关闭并为其充电,以保证下一次的使用之需。

总的来看,OLIGHT傲雷ArkFeld司令官,激光点光源、照明泛光具备两种性质,拨盘操作灵活方便,磁吸充电解放双手,高亮度、长续航、慢降档、300lm恒定输出,表现确实可圈可点,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司令官。

令出如山、光电随行,这个十一假期,有司令官伴我出行,随身指示很方便,黑夜安全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