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电动车上用的GPS模块故障

楼主(2022-10-04):
以前买的电动车上用的GPS模块。平台还算稳定,四年多了一直可以免费用(流量卡自己的)。中间坏过一次,寄回去免费修了。7月开始发现又坏了。这次感觉是电路故障,想自己修,无奈水平不够,只能上来请教专家了。量了一下供电正常,指示灯一个也不亮。怀疑二级管开路了。SS310, SS26, M7都是二极管吗?感觉问题出在这上面。请大佬指点。多谢!

网友:
看看二极管后面部分的电路吧。

网友A:
这玩意定位精度怎么样啊,真的管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定位精度怎么样啊,真的管用吗

主要得看运营商,gps算法好坏。楼主的外供电刷新率比手表高点,最怕没多久需要续费,地图服务器没了。

网友:
直接哈喽智能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定位精度怎么样啊,真的管用吗

这个定位精度还不错。电动车防盗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