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原谅我水平菜,主板上没有丝印,线不会接了。

楼主(2022-10-04):
七彩虹cf - g10 - mx v20主板,没有接线丝印标识,线不会接了,哪位老师辛苦一下告诉我,感谢!

网友A:
f-panel那 从左到右 power led+ -  power sw不分
下排 HDD led + -  reset sw 不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f-panel那 从左到右 power led+ -  power sw不分
下排 HDD led + -  reset sw 不分

指示灯不亮的话反接,我不是天天接 忘了正负,这个是标准的针脚,不懂我的意思 网上有图

网友:
这还真不好接呀!

网友:
丝印一定有,在远的地方找一下

网友:
找找可能在板子其他地方印着,没有就官网下说明书看看有没有

网友:
挨个试一下

网友:
接法见图。

网友:
好好看看肯定有丝印的

楼主:
谢谢老师,给你们添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不亮的话反接,我不是天天接 忘了正负,这个是标准的针脚,不懂我的意思 网上有图 ...

谢谢你,接好了,搞不懂七彩虹的咋没有丝印!

网友:
不可能没有的   往旁边空白没元件的地方看  肯定有的

网友:
常见的就是 电源启动 下面两针重启,电源启动左边是电源指示灯,电源指示灯下是硬盘灯

网友:
这还真不好接   挨个试一下

网友:
通常在板子空白的地方有丝印的,实在没有就看主板说明书...

网友:
在别的地方肯定有

网友:
这瞅着真像US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