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戴森V10电机故障,求大神指教该如何维修

楼主(2022-10-04):
手上有一台戴森V10吸尘器,前段时间还能好好使用
但是最近不知道什么故障问题

启动之后发出电机发出"嘟"的一声,然后就没反应了.

感觉像是电机缺相了

有没有懂无刷电机的大神可以帮忙指点一二!

万分感谢~

网友:
无图无真相!  上图才是关键!  悬赏的金币是否送出,打上一个问号???

网友A:
好电机里有温度保险,没有保险肯定线圈烧了,电机的空隙闻闻有没有绝缘烧焦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电机里有温度保险,没有保险肯定线圈烧了,电机的空隙闻闻有没有绝缘烧焦味 ...

没有烧焦的味道的,不是完全启动不了那种状态,启动了电机会转一下,然后就停止了。

网友B:
检查一下滤芯后网是否安装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滤芯后网是否安装到位。

安装好了,现在确认就是电机故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好了,现在确认就是电机故障了

要电机的话可以联络我。。V10的全新测试品、抓完了电池协议,吃灰中。发货前可以给测试转的视频。

网友:
没有去官方售后咨询一下吗?

网友:
把电机拆除,量以下啊

网友:
戴森V10电机故障,求大神指教该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你看咸鱼上好多修电机的。我的也坏了。。。和你状况一样。最后只能给钱维修

网友:
反正我这里有一套全新的V10电机与控制板,有试机电池,包好。。要啥拆啥。

网友:
我前年修过戴森的吸尘器,这种现象是电池供电问题,启动电流很大,寿命到了会自动保护,淘宝上买一块电池一百多块。

网友:
有图有真相,无图无真相

网友:
我感觉是不是电池有问题,提供不了所需电流了。

网友:
换个电机呗

网友:
电容坏了 换电容

网友(2022-11-06):
直接更换电池组,大概一百多块钱。这种故障我遇到过,换电池就好了。不是电机的问题,这个电机功率很大。对电池组电芯的要求很高。

网友(2023-02-18):
电机坏了,我给你修

网友:
过载保护吧,电池寿命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