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款全汉电源既是铜牌又是金牌认证,是真是假

楼主(2022-10-04):
    各位大神们,我也不想碰这种奇奇怪怪的电脑电源的,电源型号:fsp500-20TGBAB    没错,家里用的是联想台式机,电源位置就限制了这种电源大小(15*8.2*6.5cm),请看图一是原机电源,然后图二是新买的,竟然是80PLUS金牌认证(图有点糊但铭牌真的是80PLUS标识GOLD)。    店家说是别紧张,是全汉代工厂出的产品,官网无法查真伪,单电压是金牌(双显卡*2接口),实际上整体还是铜牌认证,最近卖的贴牌也是铜牌(单显卡接口),黑人问号脸??
    图三是京东找来的配置图,店家说,有些京东店铺还是从淘宝这里入货的,心累
    这小小的电脑电源,究竟还能不能安全下车啊

网友A:
倒是给我们看看电路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是给我们看看电路板啊

165RMB的500W电源好像也不值保修一年,这年头应该是要拆开才有办法鉴定,哎

网友:
符号标注倒是其次,主要还是看【心】黑不黑!

网友:
铭牌还不是随便写,拆机才有真相

网友:
是啊,拆开看看。

网友:
拆机才有真相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有道理

网友:
就算两个都是真的,但两电源的型号不同,新的是FSP500-20TGBAB,原机电源为FSP260-20TLA。非同型号电源当然可以获不同的认证。

网友:
型号都不同,基本上可以认为都是真的,有些版本不同都可能认证不同。
品牌机拆机的一般不会去造假。

网友:
一些特殊形状的电源,能找到就不错了,只要不是假冒或者山寨,什么牌的不重要。

网友:
应该是真的

网友:
联想ThinkCentre主机原装的FSP电源是80Plus铜牌。

网友:
看着像真的。

网友:
我拆过FSP的这种规格电源,做工、用料,大家自己对照一下。

网友:
即使版型一样,使用不同原件,也可以做出金牌铜牌什么的

网友B:
拆开看下做工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下做工就知道了。

正解。  楼主都不【拆】,浪费大家伙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