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office用kms激活原理是什么?有没有永久激活办法?

楼主(2022-10-04):
office之前好像是用kms激活的,但好像180天就要重新激活一次。
家里电脑比较多,太麻烦了,有没有永久激活办法?

Text.

网友:
180天就重新激活一次好了!

网友:
现在好像xx的office都把kms加入计划任务了,隔一段时间自动激活一下,不用操心

网友A:
集成到路由器里去啊,然后指定KMS服务器为你的路由器就可以了

网友:
这都怕麻烦的话,那就只有自己建KMS服务器放家里,或者去买一次性激活的SN。

网友:
要不花钱,要不半年点一下,要不老版本,要不WPS

网友:
我的用好久了,一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成到路由器里去啊,然后指定KMS服务器为你的路由器就可以了

路由器好像已经打开了kms,不知道电脑端还需要如何处理才能自动激活

网友:
网上有,Office 2010 Toolkit,长期激活,之前的也是半年激活一次,太麻烦。

网友:
KMS 就是一直激活啊

网友:
半年一次还想怎么样

网友:
去买一次性激活的SN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路由器好像已经打开了kms,不知道电脑端还需要如何处理才能自动激活

slmgr /skms X.X.X.X
slmgr /ato

X.X.X.X 是你路由器IP,也就是你的网关。

网友:
KMS已经在电脑里整了计划任务,
每次开机都在“自动”激活的,
不过还整了些别的小动作(修改了主页啥的),
所以我把计划任务禁用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lmgr /skms X.X.X.X
slmgr /ato

请教一下,如果路由器已经开了KMS,局域网中的windows和office能不能自动激活?一定要运行代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如果路由器已经开了KMS,局域网中的windows和office能不能自动激活?一定要运行代码吗? ...

电脑不知道你KMS服务器地址的,你必须指定一个地址。

网友:
我的路由器可以自动激活。以后每三天自己激活一次。

网友:
新的版本的office已经没有永久激活了,都只能用kms或在线激活,如果功能不多的话,可以试试office365。

网友:
只要kms服务器还正常,激活后自动续期,体验上跟永久激活没区别。
可以在路由或光猫上用vlmcsd搭个kms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