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荣耀盒子pro遥控器有啥替代方案

楼主(2022-10-04):
朋友送了一个无遥控的,有没有可能用手机或者学习遥控试试?

网友A:
万能手机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手机遥控器

多谢了!哪种手机都可以吗

网友:
要有红外线的才行。

楼主:
老款手机都没有吧

网友B:
有usb接口2.4g和红外通用的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usb接口2.4g和红外通用的遥控器

这说的是手机还是遥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说的是手机还是遥控

遥控器,跟无线鼠标一样带个usb接口发射接收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