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更换控温烧水壶耦合器

楼主(2022-10-04):
五环的。用了几年接触不良了。换了新的。触点烧变色了。

网友A:
打磨一下就好了,我打磨过多次了,换新的用不就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磨一下就好了,我打磨过多次了,换新的用不就也这样

对头,我也是直接打磨,这玩意各类太多了

网友:
这东西坏的就挺多的,有时打磨后可以用,但有些因接触不好发热烧坏了,金属弹性变得不好,打磨后用不久。

网友B:
这个规格都是一样的?

网友:
你是只更换铜片嘛?运气好,有的底座都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规格都是一样的?

对

网友:
这个还能换,我都一次性报废的

网友:
这种只要是正规品牌的,用个五年十年的不成问题,坏了就换吧。

网友C:
前几天刚刮了刮触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刚刮了刮触点就好了

肯定过些日子又不行了

网友:
这东西直接换掉也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