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216C交直流钳表拆机测评

楼主(2022-10-04):
优利德UT210  UT216  UT204 系列,是优利德的热门钳表!
今天测试的是216系列里销量最好的UT216C
216C的体积介于219和210之间!功能方面,就是基本功能!支持浪涌电流测试!出厂精度不错!由于是0660方案,速度比较慢!
说一下存在的比较大的问题:
1.背光按键要长按两次才能打开!这是什么bug?(不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按键接触不良问题,此故障只是偶发)!背光开启时间有点短!(时间可以改,不过要改存储数据,事实证明改了也无效,这样方案,0660的很多功能都被屏蔽掉了)
2.通断档大概率是先短鸣一下,然后再长鸣!反应异常迟钝!从短接到长鸣需要接近2秒钟!
3.不支持自动量程!尤其是电流档,没有手动量程的话,测试变化电流时跳量程对测量有很大影响!
电阻档没有手动量程,有可能出现电阻档乱跳,无法稳定读数的情况。

电池仓出厂自带一节漏液电池!这是几个意思? 哈哈哈哈哈(没记错的话,售后用的这个牌子的电池)

整体用料做工还可以!EFM32+DTM0660单片机硬芯方案!

楼主:
直流电压和直流电流精度测试

楼主:
电阻档和电容档测试

楼主:
校准,同时按住黄色蓝色按键,进入校准!hold键是校准并保存!注意hold键只能减不能加!也就是说,你输入标准值比如5V,如果屏幕显示读数是4.997V,此时你按hold键,会变成4.000V。暂时没发现如何实现校准值加!所以,校准前务必备份数据!

网友A:
好像优利德带外挂单片机的都是锁死的吧,不能改时间,不过可能万用表锁死,钳表就不知道了有没有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优利德带外挂单片机的都是锁死的吧,不能改时间,不过可能万用表锁死,钳表就不知道了有没有锁死 ...

试了一下,确实不行,这种方案0660很多自带的功能都被削掉了!

网友B:
电池仓出厂自带一节漏液电池

会不会是返修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仓出厂自带一节漏液电池

会不会是返修机。

没看到明显维修的痕迹,也可能是产线上测试的电池?

网友C:
感觉不错,一直想弄一个,就是太穷了,耐操吗?我更关心这个

网友:
致命问题就是没有手动电流档,以至于直流电流测max功能时,超过60A就会显示OL爆表,无法测量汽车启动电流,或者直流设备的启动冲击电流。其他的倒都不错,电压精度很好,工业级品质和防护。所以我后来还是选择把它卖了换成204+了,相比216c只是没有了变频器电流测量功能,不过变频器都有屏幕,正经人谁拿钳表测变频器电流。以及1000v电压量程,但电流精度比216c高0.5%,216c是2.5%,204+为2%,其他精度一样,216c三百多块钱,204+两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错,一直想弄一个,就是太穷了,耐操吗?我更关心这个

工业级钳表,当然耐用,只要不是二楼丢下去都行

网友:
还是买个二手的表

网友:
优利德出厂配天球的电池,太差了。

楼主:
出厂原装电池是这种的!铁壳的天球电池,我记得售后用的多。售后回来的表很多都是这种电池!也不排除产线上测试时,忘了取!电池仓里遗留了一节电池

网友:
换挡滑动触点明显改变,长期使用不会短路了

网友D:
出厂确实是蓝白的,至少最近是,这个铁皮天球确实是售后电池,我去年61E+不知道啥情况 4-20ma坏了 全部偏大,去售后换了两个0805的电阻,回来装的天球铁皮电池,我寄回去没放电池的。另外问下楼主 史丹利的万用表啥水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厂确实是蓝白的,至少最近是,这个铁皮天球确实是售后电池,我去年61E+不知道啥情况 4-20ma坏了 全部偏大 ...

史丹利应该都是代工的,优利德就给史丹利代工贴牌

网友:
你这个比我的钳表高级多了,我那个钳表电阻档基本只能拿来测通断,电压档只能看看有没有电

网友:
700多啊啊啊?

网友:
转盘部分,设计的挺好。胜利的几款表,转盘对铜箔磨损的挺明显。
INRUSH测量,不知道性能怎么样,有指标吗?我看过用福禄克319测空调的启动电流,还是有点用途的。